这种图片上的电阻是什么牌子的?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8-10-11):
这种图片上的电阻是什么牌子的?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这。。。哪里能看出牌子。。恕我眼拙。。

网友:
神仙都看不出来,应该是精密货

网友:
1.8K  品牌是看不出的

网友A:
某天考试有一题是看鸟腿猜鸟的名字。某生实在不懂,准备离开考场。

监考老师于是问他:“你是哪班的,叫什么名字?”

某生把裤腿一掀,来了个冷笑话般的回答说:“你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天考试有一题是看鸟腿猜鸟的名字。某生实在不懂,准备离开考场。

监考老师于是问他:“你是哪班的,叫什 ...

国外电阻和国内的不一样,有些一眼就可以区分了~~~~这个应该是国外的电阻~~~就是不知道品牌,不知道品牌至少了解一点信息也好的,不想损坏但想知道材质比如   AB电阻      DALE电阻  又或者我们国产的大红袍   之类    一眼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天考试有一题是看鸟腿猜鸟的名字。某生实在不懂,准备离开考场。

监考老师于是问他:“你是哪班的,叫什 ...

你不懂,不代表没有懂的人~~~~~我发的外观就不是我们平时的普通电阻~~~~

楼主:
我也想到过~~~~不确定啊~~~

网友:
功率精度满足要求就行了。

网友:
金色误差。。。。估计不是什么高级货,找相同规格的金属氧化膜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懂,不代表没有懂的人~~~~~我发的外观就不是我们平时的普通电阻~~~~

祝你好运

网友:
看不出是哪个牌子的

网友:
碳膜电阻

网友B:
就一普通电阻,任何厂家都能做,1.8k 5%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普通电阻,任何厂家都能做,1.8k 5%精度

楼主(2019-10-24):
对,你是高手,谢谢

确认了实际是 进口印度 VISHAY PR03  飞利浦 金属膜电阻 PHILIPS   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