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根文件系统的环境变量没有生效是咋回事

楼主(2018-10-11):
请问各位大佬,我用的mini2440开发板,然后根文件系统是通过NFS挂载的
然后export的环境变量并没有生效,我必须要在终端重新执行export才可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小弟初学Linux

网友A:
第一句话没有打印出来 说明没有export这里面的环境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句话没有打印出来 说明没有export这里面的环境变量

第一句话echo 在终端打印了

网友B:
是具体的那个export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具体的那个export没有呢?

这个我还没注意,昨天终端打印的错误程序,好像是说guicor啥的,因为我运行了一个qt的hello world 程序

网友B:
启动后,将相关的变量,都确认一下。
然后看看具体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后,将相关的变量,都确认一下。
然后看看具体哪个。

会存在某一条export不执行吗

网友B:
怀疑你终端是不是被退出过了,所以需要将export的内容再打印一遍。
看看是不是启动后,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你终端是不是被退出过了,所以需要将export的内容再打印一遍。
看看是不是启动后,就有问题。 ...

好的,谢谢,晚上回去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你终端是不是被退出过了,所以需要将export的内容再打印一遍。
看看是不是启动后,就有问题。 ...

执行profile时,好像提示错误的变量名,请问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
删除,重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执行profile时,好像提示错误的变量名,请问这是咋回事啊

你脚本开始的地方就有一个问题,直接#!/bin/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脚本开始的地方就有一个问题,直接#!/bin/sh

空格去掉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