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登录立创网站总是停在这里,不能进入,怎么破解

楼主(2018-10-12):
最近登录立创网站总是停在这里,不能进入,怎么破解
重试之后还是这样,QQ浏览器。登录立创eda没有问题,立创bbs没有问题
另外为什么总是要手机验证码,不能做后台绑定的么?

网友:
换个dns试试。可能被污染了。

网友A:
楼主客户编号多少?这个问题,貌似是加载登录入口失败。方便的话,我们安排人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客户编号多少?这个问题,貌似是加载登录入口失败。方便的话,我们安排人看下。

移动宽带的网络天天都这样,因为passport.szlcsc.com一天有90%的时间都不通,建议检测到移动用户给个移动的IP的SSO服务器,原来手机客户端用的那个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移动宽带的网络天天都这样,因为passport.szlcsc.com一天有90%的时间都不通,建议检测到移动用户给个移动 ...

passport.szlcsc.com  事实上是有解析移动IP线路的。
问题在于,移动的线路很多是租的其他运营商的线路,IP比较乱,很多时候会误判。

网友:
换浏览器,试试,;,,上次用公司xp电脑+qq浏览器,不能查看szlcsc购买记录,很奇怪,,换猎豹浏览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ssport.szlcsc.com  事实上是有解析移动IP线路的。
问题在于,移动的线路很多是租的其他运营商的线路, ...

嗯,我在家里移动宽带测试passport解析出来是个联通的地址,不过还好公司网络还是能正常访问的
passport的移动地址能公开下不,这样访问不了的可以试试本地hosts强制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客户编号多少?这个问题,貌似是加载登录入口失败。方便的话,我们安排人看下。

已发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客户编号多少?这个问题,貌似是加载登录入口失败。方便的话,我们安排人看下。

不是网络的问题,如果是的话,应该不能显示页面,另外助手登录是正常的,
就是无论是助手还是网页,登录信息过一段时间就失效,就要短信验证,这个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