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远程调试需要调试几百公里外的设备咋办?

楼主(2018-10-12):
VS调试软件,远程的软件需要添加新功能调试,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远程调试查错?

网友A:
现场设备装vs,然后用teamviewer登录进去现场电脑远程调试

网友:
vs支持远程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场设备装vs,然后用teamviewer登录进去现场电脑远程调试

万一是1G RAM这种设备呢

网友B:
我之前的做法是用log4net多打日志,重要的程序节点每条代码之前都打debug级别日志,关键数据也输出到debug log里面,这样出现exception就知道程序运行状态了。等调试完了把日志级别改成info基本就不会出现debug日志了。

网友C:
楼主都没说是要打log找问题,还是远程代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设备装vs,然后用teamviewer登录进去现场电脑远程调试

这个源代码就泄露了

楼主:
要远程是固定I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的做法是用log4net多打日志,重要的程序节点每条代码之前都打debug级别日志,关键数据也输出到debug  ...

好办法,虽然麻烦,但是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没说是要打log找问题,还是远程代码修改。。。。

远程代码修改,他们要增加设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远程代码修改,他们要增加设备

远程修改代码以我们的经验就是在远端机器上安装TeamViewer一类最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远程是固定IP吧

需要,我没试过外网,内网是没问题的。

网友D:
随便那一方VNP成同一个内网就行了~
而且讲道理这个工作原理和QQ对战平台打红警或者CS是一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远程修改代码以我们的经验就是在远端机器上安装TeamViewer一类最方便

咋监控程序打断点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那一方VNP成同一个内网就行了~
而且讲道理这个工作原理和QQ对战平台打红警或者CS是一样一样的~ ...

具体咋搞?能稍微说下嘛?

网友:
加入虚拟局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