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在3.3V下时钟最快多少?

楼主(2018-10-12):
如题,设计一个STC89C52RC单片机电路,用3.3V供电,时钟20MHz,不料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看起来是单片机速度不够,ALE波形如图,如果提高一点电压,比如3.8V,就可以工作了。
不知各位是否有这样的经历?

网友:
STC89C52RC最低工作电压是3.8v:

网友:
七八年前,我用5V加有源晶振跑48MHz,做了个播放器

网友:
想快就用STC8系列

楼主:
啊!选错型号了。希望管脚兼容,所以不会考虑STC8。
STC90系列和STC89系列完全兼容吗?

网友:
STC90LE系列正好是低电压版本的

楼主:
谢谢!另外有件事不明白,STC单片机的flash和eeprom有什么不同?貌似是一回事?这里有2个数据把我弄懵了。

楼主:
STC89LE52RC的EEPROM到底是4K还是5K?算在8Kflash里还是另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89LE52RC的EEPROM到底是4K还是5K?算在8Kflash里还是另外的?

不算在8K里面,好像不同版本EEPROM容量不同,现在软件里可以选5K和6K。

楼主:
谢谢!发现软件帮助选型还挺好使的,看文档实在有点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89LE52RC的EEPROM到底是4K还是5K?算在8Kflash里还是另外的?

STC 有 EEPROM 的嗎?
這就是 角情!
廠家只懂弄虛作假!

网友:
芯片自带EEPROM,规格书都有写,还有参考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