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地址不是很明白,搞晕了

楼主(2018-10-12):
现在在做一个物联网的东西。要把数据上传云端,使用的是乐联网平台,现在对平台的两个地址不太理解,请求前辈指教一下

这个是乐联网平台很久之前的IP地址

使用这个地址现在是根本就进不去的。

然后问题是,乐联网的网站是:www.lewei50.com
这里写的是tcp.lewei50.com

我在电脑里面进行ping www.lewei50.com和ping  tcp.lewei50.com出来了两个IP地址,我用WIFI模块进行通讯的时候,是用哪一个IP地址呀?

   AT+SAVETRANSLINK=1,"101.37.32.173",9960,"TCP"   //AT+SAVETRANSLINK 保存透传连接到 Flash
   AT+SAVETRANSLINK=1,"42.121.254.11",9960,"TCP"   //AT+SAVETRANSLINK 保存透传连接到 Flash

我用TCPIP工具进行测试,可以正常连接的是101.37.32,但是在远程输入IP地址进入网站的时候,又不是这个地址,想请教一下,到底怎么用呀

网友A:
设备连接用TCP那个,用域名或对应IP都可以。  访问网站用www的。 网站服务器有虚拟主机的概念。设想如果都用IP直接访问网站(都用默认80端口),那一台服务器只能提供一个网站,所以用了虚拟主机实现不同域名访问不同站点。  tcp和WWW实际上是两台服务器,设备的连接都连到tcp,后台管理放在了www

网友B:
服务器对接设备多了之后, 都会做负载均衡, 如果服务器分布地多了之后, 还会做地域区分.

ping出来的地址是实时根据服务器负载和地域来分配的..  尽量用域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连接用TCP那个,用域名或对应IP都可以。  访问网站用www的。 网站服务器有虚拟主机的概念。设想如果都 ...

哇,谢谢谢,感谢!
也就是用WiFi上传数据,用的指令是  AT+SAVETRANSLINK=1,"101.37.32.173",9960,"TCP"就是利用TCP  ping出来的地址对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对接设备多了之后, 都会做负载均衡, 如果服务器分布地多了之后, 还会做地域区分.

ping出来的地址是 ...

如果用域名的话,AT指令是

   AT+SAVETRANSLINK=1,"101.37.32.173",9960,"TCP" //  地址是用 ping  tcp.lewei50.com
AT+SAVETRANSLINK=1,"tcp.lewei50.com",9960,"TCP"

AT+SAVETRANSLINK=1,"www.lewei50.com",9960,"TCP"

哪一句最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域名的话,AT指令是

   AT+SAVETRANSLINK=1,"101.37.32.173",9960,"TCP" //  地址是用 ping  tcp. ...

你第一个图不是叫你连 tcp.lewei50.com 麽.

第二句就好啦, 不用自己ping 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第一个图不是叫你连 tcp.lewei50.com 麽.

第二句就好啦, 不用自己ping 多此一举. ...

哦哦哦,好的,试一下,谢谢。

因为我看到那一张图片人家中间用的www  ,谢谢哈!

网友C:
他们好像不推荐使用TCP服务器,建议http或MQT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好像不推荐使用TCP服务器,建议http或MQTT

现在用的乐联网提供的是个方式接入呀,等把这个调通了,再搞其他的方式,不过谢谢你的建议,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第一个图不是叫你连 tcp.lewei50.com 麽.

第二句就好啦, 不用自己ping 多此一举. ...

第二句AT指令操作总是错误,怎么回事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句AT指令操作总是错误,怎么回事呀

er.... 你确定这个指令可以填域名??

我都是直接在sdk上直接开发, 没用过AT, 不大晓得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 你确定这个指令可以填域名??

我都是直接在sdk上直接开发, 没用过AT, 不大晓得啥情况.. ...

我试了很多种,利用AT指令,搞域名好像连接不上,但是如果跟的是IP地址,是可以连上,

我用WIF连上手机的热点,把程序烧进去,可以看到流量在消耗,说明是在传输数据,但是云端并没有看到数据,贼尴尬

网友B:
哈哈哈...

你可以用自己电脑共享个wifi出来, 电脑上装个 wireshark 去抓一下设备跟服务器的通信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你可以用自己电脑共享个wifi出来, 电脑上装个 wireshark 去抓一下设备跟服务器的通信内容. ...

哇,还可以这样呀,厉害!!!好的,我试一下,谢谢,遇到大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还可以这样呀,厉害!!!好的,我试一下,谢谢,遇到大佬了

当然, wireshark 的使用还是要稍微学一下的.

不过感觉以你的摸索精神, 应该不成问题.

看具体内容前提是通信没有加密, 如果有加密的话, 不容易分析, 不过至少能看到有没有正常来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 wireshark 的使用还是要稍微学一下的.

不过感觉以你的摸索精神, 应该不成问题.

我百度了一下,感觉这个软件很复杂呀。

像这种无法正常通讯的跟云端进行连接,你有什么好的解决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百度了一下,感觉这个软件很复杂呀。

像这种无法正常通讯的跟云端进行连接,你有什么好的解决问题吗? ...

网络问题比较复杂, 无法一句话答完..

反正顺藤摸瓜就是了 .

第一步检查连接是否建立, 第二步数据是否发出, 第三步是否有回应..

如果没回应, 或者返回错误, 找是不是发送数据错误.

如果有回复, 而且回复正常, 再检查你的接收代码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问题比较复杂, 无法一句话答完..

反正顺藤摸瓜就是了 .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

我采取的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思路。
先看单片机的串口有没有将数据发送出来
在进行连接的
我现在换了一个物联网平台,用的TLINK物联网平台。
你们平时做这种,用的服务器一般是移动或者阿里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

我采取的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思路。

er.. 自己搭的云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 自己搭的云服务...

自己搭的,这么厉害,交流一下,难吗?怎么搞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搭的,这么厉害,交流一下,难吗?怎么搞的呀

毕竟物联网的公司..

个人写的话, 去租个虚拟服务器, 写个后端处理就可以了.

不过感觉必要性不大, 自己弄稳定性还没公有云好, 自己玩玩的话, 用公共的东西就好了..资源放在刀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竟物联网的公司..

个人写的话, 去租个虚拟服务器, 写个后端处理就可以了.

哦哦哦。好的,我有发了一个贴,麻烦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