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漏液损坏万用表

楼主(2018-10-12):
17B悲剧了,电池仓都快给腐蚀没了attach://432388.jpg

网友A:
那条绿线,你这电池自己用烙铁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条绿线,你这电池自己用烙铁焊过?

我也搞不清,也许别人动过,也许本来就有

网友:
买的二手货?

网友B:
  让你长记性::不用的时候把电池拿出来,好好伺候17b大爷!!!

网友:
楼主,以下这个位置本来有电池触片的。

之前已经漏液腐蚀掉。于是,有人将电池后面焊起来应急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让你长记性::不用的时候把电池拿出来,好好伺候17b大爷!!! ...

不用这么麻烦的。放弃使用碱性电池就行。

我101买回来,第一件事,是将赠送的金霸王拆掉,换GP 碳性电池,不锈钢外壳,不会漏液。

网友:
立马下单买了几个碳性电池回来,把万用表里的电池换掉

网友:
我的17B电池仓也是这么悲剧掉的,重买了一个非原装电池仓,真是贵啊。现在公司的一年换一次电池,家里的长期不用就不装电池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找闲置的锂电池串二极管给万用表用的,比这种电池耐用多了,没电了就直接怼稳压电源上充一会儿还能顶几个月,省钱还没有漏液的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的。放弃使用碱性电池就行。

我101买回来,第一件事,是将赠送的金霸王拆掉,换GP 碳性电池 ...

看了论坛帖子,才知道要换碳性干电池 ,,,,以前同事们的各种表包括boss家电遥控器等,都经常拿来工程部维修,很多都腐蚀得塑料电池仓都不能用了 ,,,害得不得不在tb上买了一批电池仓回来

网友:
我的15b也是电池漏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的。放弃使用碱性电池就行。

我101买回来,第一件事,是将赠送的金霸王拆掉,换GP 碳性电池 ...

呃。。。老大,有无快捷方式,看哪种是不锈钢外壳的么?京东的商品照片,都不照屁股啊,不好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呃。。。老大,有无快捷方式,看哪种是不锈钢外壳的么?京东的商品照片,都不照屁股啊,不好分辨 ...

京东上的就是金属外壳的,放心采购

网友:
锂电充电电池好用,对电工来说,不难。

网友:
我的舊電錶也悲剧了,現在都用碳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呃。。。老大,有无快捷方式,看哪种是不锈钢外壳的么?京东的商品照片,都不照屁股啊,不好分辨 ...

GP跟松下都是。

事实上,555,双鹿...只要是正牌大厂,都是不锈钢壳。

只有山寨小厂,10元60粒的,才不是不锈钢。

网友:
看来我得回家看看我的那块万用表了。。。。

网友:
之前我的15B直到无法开机才去检查电池,严重漏液也让电池触片生锈。

网友E:
幸好前几天看了阿莫的帖,拆开17b,发现电池已有少量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幸好前几天看了阿莫的帖,拆开17b,发现电池已有少量漏液

什么电池?

网友:
同时17B,同样是爆相同地方,不同的是用金霸王,单位还是标配金霸王

网友:
我的几台万用表前几年已换爱老婆冲电电池了,特别是放在老家的17B,几年了也不用冲电,过年回家使用都没提示低电压,说明电池确实是低自放,万用表也很省电。

网友F:
碳性电池也有漏液的,关键是买好品牌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碳性电池也有漏液的,关键是买好品牌的电池。

不要买图片左边的那种,会漏液。

要买右边的。如果不确定,只买松下或GP.

网友:
我觉得用磁铁吸下。不锈钢可吸。左边那种磁铁不吸。

网友:
我们仓库3台福禄克全新还没用,装了电池,全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GP跟松下都是。

事实上,555,双鹿...只要是正牌大厂,都是不锈钢壳。

我们仓库福禄克是双鹿电池,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们仓库福禄克是双鹿电池,烂了

只要是碱性,时间长了都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碱性,时间长了都危险。

确实是碱性。以前一直以为碱性不会漏

网友:
用锂电,14500,加一节占位假电池

网友:
哎!
以前以为碱性电池不会漏。

网友:
金霸王碱性,大概用了两年,京东买的应该是正货

网友:
只要是碱性,时间长了都危险。---正確!!  国外名牌的照常漏死,  漏液流到电路板整台机子都死,无法清洗,电解液导电的

网友(2019-02-20):
找了一对这种电池,不知道是否漏液

网友(2019-09-08):
楼主为啥不放充电电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