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改版了选元件的页面,可以看到更多有用的信息

楼主(2018-10-12):
这周我们软件部为我们SMT带来了一个新功能,   改版了SMT 的选用元件的页面.

主要更新:

  • 这里新增了 元件类型描述。 例如:  电阻 , 电容, 之类。     经常有小伙伴电阻选成磁珠, 这里也方便再确认下下。
  • 新增了一个销量的描述。     例如销量异常冷门, 就是很少有人用的元件。   应用场景: 一不小心选了一个市场上没人用的元件, 后期老板让改, 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个销量是嘉立创自己统计的,因为统计的时间不长,现在还只能仅供参考,往后统计时间越长,参考意义越大。
  • 加了一个示意图.  图文并茂, 有图有真相。  点击图片还有惊喜。
  • 界面配色淡化了一些。 不常用的按钮浅色显示。
  • 还有一些细节小改进。。。

希望各位好朋友喜欢 这个改版。    //注释: 软件工程师是这么想的.

实际情况, 这个,,,各位轻轻的拍砖.  有问题赶紧联系客服.

网友:
姐姐,我喜欢

网友:
我一般都选择销量最高的那一款,货足  量大 便宜 不怕断货。

网友A:
姐姐?人家是:王先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姐姐?人家是:王先生...

不好意思,不清楚。但楼主头像中的那个小姐姐还是不错

网友:
主要是可贴元器件列表,描述太简单了,我从里边选型很累,需要一个一个查数据手册,太累,比如mos 管,能不能写 nmos 100A@10V……这类的参数 ,二极管  1A 40V,写一下,那么多二极管

网友:
快加油弄封装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姐姐?人家是:王先生...

姐姐我,喜欢    标点符号换个位置就行啦.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增加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