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6470使用问题

楼主(2018-10-12):
最近准备使用L6470步进驱动芯片,买了官方的开发板,调试过程中发现几个问题:
1、速度上不去,大概600steps/s再向上电机就不动了,还会报错过流。
2、芯片发热比较大
3、使用spin调试工具配置的参数感觉不能用。
不知哪位大神用过,指点一二。

网友A:
检测电压,电流,电机参数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电压,电流,电机参数是否匹配。

电压电流等参数都是对的,就是BEMF那里的参数感觉影响较大,怎么调都不理想。现在就想把速度调上去,请问一般哪个地方的参数较为关键呢?

网友:
跟负载也有关系的,你不会是空载?空载速度高会失步。

网友(2019-02-28):
也准备入手··· 想问问你的demo板子在那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