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使用锂电池为双面挂钟供电的可能性

楼主(2018-10-12):
就是那种家里面的双面挂钟,里面空间很大。比如用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加低功耗的DC/DC转换成1.5V给机芯供电,争取五年充电一次,可否?

一般普通干电池应该容量在1000mAH吧,不是南孚聚能环那种,南孚聚能环有很多机芯不能用的。

网友A:
这个得用专用的一次性锂电。普通的不行

网友:
肯定能用。 时间几年可能够呛,电池自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用专用的一次性锂电。普通的不行

why

网友:
充电电池自放电比一次性电池要快。

网友:
就算半年换一次电池,五年十个,十个五号电池才多少钱?宜家和亚马逊经常有一块钱一个的五号电池卖
能做到工作五年的锂电池再加上DCDC,能做到10元么?

网友:
用可以,DC-DC静态功耗,是问题,大部分电其实给DC-DC耗掉了

网友:
DC/DC的功耗損失說不定比機芯還高

网友:
自放电大,最多能撑2年,你这再加上DCDC+机芯+自放电,1000mAH能用一年就不错了。

专用的一次性锂电自放电率低,加上又是有3.0V的,刚好可以换用两节干电池的钟

网友:
普通锂电自己就放没了,用仪表用的超长效锂电可以。

网友:
锂电池自放电好像会有点厉害,为什么不用太阳能

网友:
5年不可能,1年差不多,我试过,而且很麻烦,还他妈要充电,蛋疼

网友:
而且锂电末期dcdc电压不稳,钟跑不准

网友B:
我有个2010年买的无线键盘鼠标罗技的,键盘到现在还正常使用,用的是7号干电池,从没换过电池,不知道为什么能用这么久,我都觉得这不可能啊,鼠标倒挻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2010年买的无线键盘鼠标罗技的,键盘到现在还正常使用,用的是7号干电池,从没换过电池,不知道为什 ...

那是因为休眠了,休眠电流非常低

网友:
我的老式燃气热水器是用两节1号电池的,经常打不着火,我换了一节18650的锂离子电池,效果杠杠的,充一次电至少用半年

网友:
别折腾了

网友:
用专门的低自放率一次性锂电吧。最大的ER34615一次性锂电,高达19000mAH容量

网友:
普通的可充锂电,不论多大容量,放在那一年,自放电差不多就放空了。自放电比率跟容量无关,只跟电池类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