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单管和IGBT模块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8-10-12):
经常看到IGBT单管和模块,单管是指1个IGBT吗?而多个IGBT根据不同的组合、封装可以分为IGBT单管和IGBT模块吗?

网友A:
单管是单独一个IGBT管。IGBT模块例如6+1(不含制动)或7+1(含制动)是指将组成逆变桥的六个管子和整流部分封装在一起。变频器常用的模块模块都是像英飞凌,富士,三菱这些大厂家,国产也有一些。从可靠性来讲,封装好的模块在散热、一致性上的好一些。组成的逆变桥的六个单管的一致性就要差一些。当然如果软硬件保护做到位了,单管机器也可以做的很稳定。

网友B:
两者区别是封装不一样,模块也有单个IGB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区别是封装不一样,模块也有单个IGBT的

OK,谢谢,那如何去区分属于哪一种呢?

网友:
每一种都有好多形式,区分也没有意义,只要看手册是否适用即可

网友:
你可以查询下IPM、PIM、看下里面的东西,就知道啦,里面其实有很多管子,期间,我现在最常用的就是英飞凌的FP100R12KT4

网友:
看到这个标题,就有回帖的冲动:区别是一个单管,一个是模块!!这不是废话吗?那这问题是啥?

网友:
看到楼主的发言,我忍不住捧腹 大笔。。

网友(2021-02-10):
引用 网友A:
单管是单独一个IGBT管。IGBT模块例如6+1(不含制动)或7+1(含制动)是指将组成逆变桥的六个管子和整流部分 ...

请问,像这种一般用在什么产品上?需要用到单片机进行控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