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组态软件可以生成一个单独的EXE

楼主(2018-10-12):
各位大拿:
                请问,有没有组态软件能够生成一个单独的exe 可执行程序?

网友A:
之前用过紫金桥貌似可以,具体可以回去给你看看

网友B:
力控可以生成安装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控可以生成安装包

生成安装包 安装以后,能否看到组态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紫金桥貌似可以,具体可以回去给你看看

谢谢!。。。。。

网友:
看不到原文件 和一般的安装软件一样

网友:
什么叫  组态软件?  可否科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