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科普一下电池为啥漏液以及如何选择合适的电池

楼主(2018-10-12):
目前普通非充电电池有碳性电池和碱性电池之分,好像都可能漏液,搜索发现石英钟表推荐碳性电池,似乎和供电电流有关,有没有选择的依据,另外有没有不易漏液电池推荐?

网友:
我最近发了很多这方面的专题帖子,你没有看?

结论是放弃使用碱性电池,使用松下或GP的碳性。

网友:
楼主是外星人?

网友:
因为改工艺了,都是无汞的。以前的碱性电池还是很稳定的,典型的就是金霸王

网友:
楼主应该是想从物理化学以及工艺上了解清楚

楼主:
网上查到的资料,说碳性电池也会漏,是不是和碳性或碱性无关,主要是封装的材料和工艺的问题?

狗东上好像还有一个锂铁干电池,号称不漏液,不晓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大莫生气,
网上查到的资料,说碳性电池也会漏,是不是和碳性或碱性无关,主要是封装的材料和 ...

下图左边的是普通锌铁皮碳性电池,最容易漏液,千万不要买。

有边的不锈钢壳碳性电池,GP,松下等都是不锈钢壳子,不会漏液。

网友:
不锈钢壳碳性电池绝对不会漏么?

网友:
石墨希电池,充电宝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