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菜机的皮带,可以找到进口的替换品吗?

楼主(2018-10-12):
目前使用的皮带估计质量不行,用几次噪音就大增,并且感觉打滑,带动不好洗菜桶。

拆开看到很多黑色渣掉出来。

楼主:
我手上两台洗菜机,竟然使用不同牌子。商标长一点的好像好些。

网友:
我还是推荐用聚氨酯圆带直接替换。

网友A:
目测你用8-10mm的就行,噪音低很多,原来的三角带是松装配,你看看磨损很严重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654585524295

楼主:
外面的宽度大概9mm,里面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用8-10mm的就行,噪音低很多,原来的三角带是松装配,你看看磨损很严重的。

https://detail.tmall.c ...

使用什么粘合?

网友:
三角带外面有型号的,不用测量

网友:
看来这机器质量不咋地啊,自己买个不锈钢桶整机改造一下是不是更好更耐用,关键部件都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什么粘合?

热熔接,热风枪就非常好用的。

网友:
到卖农机配件城去看看,或者去工业设备配件城看看,有各种规格的皮带卖

网友:
美国盖茨的传送带可以

网友:
可以换成,有较大弹性的: 圆形带(不掉渣)。  当然,不惜工本就上  同步带

网友:
可以参考面包机。。现在面包机升级了,都不用皮带了。。貌似抛弃皮带传动,直接用电机齿轮。

网友:
带子松有点好处,可以防止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