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33M模块+遥控器的可靠解决方案

楼主(2018-10-12):
本人前面帮朋友做了一个电机正反转的项目。现在客户那边要求通过遥控器可以无线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这种无线控制的低成本方案,我觉得就类似电动车钥匙那种带锁的遥控器。我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项目。
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这种就叫433M模块。请教一下论坛里的朋友,有没有这种遥控器+433M模块的
成熟方案,推荐一下。

网友A:
需要控制在多低的成本? 通信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控制在多低的成本? 通信距离?

通信距离在15米以内吧。就是希望实现方式简单一点,成本当然是以稳定性为参考的(觉得30元以内可以接受)。
希望稳定一点,有现成的接收模块+发射遥控器。

楼主:
我要接收模块+发射遥控器,这样配对的产品,尽量减少二次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控制在多低的成本? 通信距离?

还有要求遥控器是3按键的。

网友:
这个目前买不到吧? TB、 1688 都没有。

网友B:
投影幕升降控制器, 现成的.  摇控器是 三键,  升  降  停,      控制板继电器 接电机的,   至于你的什么电机,  你可以参考下,  合适可以直接改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影幕升降控制器, 现成的.  摇控器是 三键,  升  降  停,      控制板继电器 接电机的,   至于你的什么电 ...

我不要继电器,我就要模块就可以了。而且我的产品里结构已经定死了,正面高度不能高于5.5mm。
我就想要模块+遥控器。有    没有继电器的模块吗?

网友:
BC68F2130+BC68F2123

楼主:
有现成的模块+遥控器吗?求链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信距离在15米以内吧。就是希望实现方式简单一点,成本当然是以稳定性为参考的(觉得30元以内可以接受) ...

几块钱的东西你整个30块。遥控发射5块钱以内(不含外壳和电池),接收贵点,因为还要包含你的电机控制部分,虽然不知道你是低压直流电机还是220V交流电机。但10块钱以内也以搞定的。

网友D:
在马云家搜433模块,好像都不贵

网友E:
最好自己开发,成本的话 单片机用1块钱左右的,射频发射部分3块钱。   射频接收部分3块钱  ,mcu解码 1块钱 如果有mcu可以省掉。

如果要现成的 , 在某宝搜  超外差   超再生

网友F:
之前遥控器是直接买的现成的,就是卷帘门遥控器,4个键的很好用,然后自己用mcu+RF芯片解码,就知道对应的按键按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块钱的东西你整个30块。遥控发射5块钱以内(不含外壳和电池),接收贵点,因为还要包含你的电机控制部 ...

求链接,求技术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马云家搜433模块,好像都不贵

我在马云家找了很久,五花八门,眼花缭乱,所有才到坛里找朋友指导。求好用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自己开发,成本的话 单片机用1块钱左右的,射频发射部分3块钱。   射频接收部分3块钱  ,mcu解码 1块钱 ...

总感觉玩射频很牛逼,测射频参数的设备很贵。总感觉玩不起,所有想买现成的。我现在的设备就一个很老旧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遥控器是直接买的现成的,就是卷帘门遥控器,4个键的很好用,然后自己用mcu+RF芯片解码,就知道对应的 ...

可以给个链接吗,到时需要你指导一下。RF的参数好调吗?感觉玩射频好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自己开发,成本的话 单片机用1块钱左右的,射频发射部分3块钱。   射频接收部分3块钱  ,mcu解码 1块钱 ...

刚才在淘宝找了“ 超外差   超再生”,感觉他们的天线是在板子上的,我现在的结构都是铝壳的,相当于把板子都包起来了。这样应该会屏蔽信号,应该要找个可以用sma(MHF)接口把天线引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感觉玩射频很牛逼,测射频参数的设备很贵。总感觉玩不起,所有想买现成的。我现在的设备就一个很老旧的 ...

又不是要搞多精密的东西,就传个几十米的东西,很简单的。

编解码可以在本坛搜一下 ev1527  , 用单片机仿一个他的编码发射遥控器就可以,也可以买现成遥控器。

接收端解码就行了。  射频部分用现成模块  搜一下 凌承芯  https://lingchengxin.tmall.com/c ... 3%BF%D8%C4%A3%BF%E9

几块钱就可以搞定。

网友:
淘宝找一下接受模块带解码的应该也不少,直接配个EV1527通用发射器就行了嘛!

网友:
正反转控制大把现成的,搜就是了。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用PT2262编+PT2272解  再加上超外差接收就可以了
正反转可以用两个继电器实现
要求高点可以用HCS301滚动码芯片+发射
                       超外差接收+单片机解码  +  两个继电器正反转
也可以用MOSFET搭H桥实现正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链接,求技术指导。

指导谈不上,刚好做了这一块。有现成的东西。你要是近的话可以看看你需求,简单的话可以免费帮你弄一套

网友G: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发射用SYN115+EV1527,2~3.3V供电,接收用SYN480R+MCU解码,用那种绕线天线或弹簧天线。空旷的接收距离能做到50米都没问题

网友H:
这是我在马云家买的2~3元433M接收模块,用MCU解码。遥控器就是满大街的4个键的,用PT2264编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我在马云家买的2~3元433M接收模块,用MCU解码。遥控器就是满大街的4个键的,用PT2264编码的。 ...

你的这个项目做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项目做成功了吗?

我的要求不高,对安全性没有什么要求,能接收到遥控器就可以了,很容易实现的。如果量不大,对成本没要求直接买成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遥控器是直接买的现成的,就是卷帘门遥控器,4个键的很好用,然后自己用mcu+RF芯片解码,就知道对应的 ...

你的接收模块是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刚才在淘宝找了“ 超外差   超再生”,感觉他们的天线是在板子上的,我现在的结构都是铝壳的,相当于把板 ...

只要你盒子有缝,信号应该能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要你盒子有缝,信号应该能传进去

产品是防水的,没有缝,但有窗口,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是防水的,没有缝,但有窗口,可以吗?

实际上随便用一条导线,就可以当天线,你可以测试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发射用SYN115+EV1527,2~3.3V供电,接收用SYN480R+MCU解码,用那种绕线天线或弹簧天 ...

这个方案与起再生模块比较,做远距离遥控,一千米以上,哪个更好?

网友K:
直接买现成的都不要开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买现成的都不要开发了

求给个遥控器和接收模块的链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个方案与起再生模块比较,做远距离遥控,一千米以上,哪个更好?

SYN115配SYN480R(灵敏度为-107dBm)一般能达到视空距离100米,再远就没试过了。遥控距离除了芯片性能,PCBlayout,还和选用的天线也有很大关系。这类芯片特点是低压工作(1.8~3.3V,10dB @ 3.0V)电路简单。另外还有一颗是SYN117功率更大些,可以输出13dB,当然可以再选用SYN530R(灵敏度为-109dBm)距离可以更远

网友:
淘宝搜超外差或超再生

网友:
就是论坛里的ev1527或者pt2262,我原来做了,如果需要,我发你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给个遥控器和接收模块的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这种通用性很好

网友L:
直流有刷电机火花大,容易对接受模块造成干扰,这一点要多加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给个遥控器和接收模块的链接。

淘宝上搜索很多,买回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直流有刷电机火花大,容易对接受模块造成干扰,这一点要多加注意。

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

电机端子引脚并电容,引脚对外壳接Y电容,有改善;
采用专门电机干扰的接收模块。

其实我们后来改为2.4g的模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接收模块是用的什么型号。

用的是PT4302芯片,遥控是那种带滚动加密编码

网友:
淘宝上很多,又便宜又好用,自己做无线模块性能未必好

楼主(2018-11-13):
引用 网友B:
投影幕升降控制器, 现成的.  摇控器是 三键,  升  降  停,      控制板继电器 接电机的,   至于你的什么电 ...

你有这种超外差模块的解码程序吗?分享一下。

网友:
超外差模块用于解码 ,发射器淘宝找. PT2622 或PT2624等PTxxxx系列的编码芯片.

我给个解码ptxx的程序,仅供参考,不负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SYN115配SYN480R(灵敏度为-107dBm)一般能达到视空距离100米,再远就没试过了。遥控距离除了芯片性能,P ...

我也想做个115配  480的  现在网上买了480模块回来,一直有数据接收到,不知道什么情况,买回来的模块有问题吗?

网友:
一直有数据输出?是不是杂波呢?正常的时候都是输出杂波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SYN115配SYN480R(灵敏度为-107dBm)一般能达到视空距离100米,再远就没试过了。遥控距离除了芯片性能,P ...

感谢,用SYN480和520对比,看差距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用SYN480和520对比,看差距多大

520暂时没用到,当时供应商推荐说如果觉得距离还不够的话就建议上520+117。目前我用115+480已经满足我们产品要求的距离,所以就没试520了

网友(2020-07-24):
引用 网友G: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发射用SYN115+EV1527,2~3.3V供电,接收用SYN480R+MCU解码,用那种绕线天线或弹簧天 ...

哥们还在吗?

能不能说一下 SYN115+ EV1527的电路是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我在马云家买的2~3元433M接收模块,用MCU解码。遥控器就是满大街的4个键的,用PT2264编码的。 ...

这个有接受模块,有解码芯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