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83848 是电流驱动还是电压驱动?

楼主(2018-10-12):
如题,DP83848是电压驱动还是电流驱动的?

使用DP83848 + IP175 (switch)方案,上电启动,有一定的概率ping不通。
不知哪位大神遇到类似问题,求指导啊。

网上有建议确认两款芯片的驱动类型,如果不一致,可能会出现类似问题。
现在确认了IP175D是电流驱动,但不知道DP83848是电流还是电压驱动,还请知道的大神吱一声啊,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啊。
没有大神用过吗?

网友:
用过,但没有研究这么高深

网友A:
看官方的demo电路图,变压器中心抽头接电源的,是电流型;通过电容接地的,是电压型。
不过一般datasheet里貌似不会标明。

网友B:
说明你根本没仔细看手册和参考设计。
电流驱动的都标配I-V转换的源端负载。
两个都是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根本没仔细看手册和参考设计。
电流驱动的都标配I-V转换的源端负载。
两个都是电流的。 ...

多谢指导
头像很nice啊

网友C:
DP83848 + IP175 (switch),什么应用下要用这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DP83848 + IP175 (switch),什么应用下要用这种方案?

网络设备级联,省的用交换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官方的demo电路图,变压器中心抽头接电源的,是电流型;通过电容接地的,是电压型。
不过一般datasheet里 ...

谢谢,中间抽头是连电源的
怎么发不了图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设备级联,省的用交换机了

那用KSZ8863之类的,一进一出,够不够?这样一个芯片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