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RT10xx想把代码和数据都跑在SDRAM上,使用elftosb出错

楼主(2018-10-12):
在iMX RT1021开发板上做了个小程序,程序和数据都放在SDRAM上跑,通过jlink调试一切正常以后,按照手册使用elftosb工具生产bin和sb文件,使用的配置文件分别是,imx-flexspinor-normal-unsigned.bd和program_flexspinor_image_qspinor.bd,但是出现很奇怪的现象,原始镜像只有几百K,生产出来的bin文件居然有500多MB,SB文件也有500多MB,明显是没办法烧录到spinor上去跑的,请问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offset。看上去你用了objcopy,这货会找你lds的rom段,然后起始地址设置为rom段首。然后生成的bin实际上是从rom开始,一直到你重定向的代码结束。超过2gb的生成不了。

楼主:
不是很清楚,最早的这个out文件是IAR自动生成的,想要实现这个功能的话,需要怎么设定才能让IAR生成满足条件的out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