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rnel4.4比2.6架构复杂用读写寄存器来驱动可行吗?

楼主(2018-10-12):
之前一直使用2.6的内核,对内核的一些数据结构及接口函数比较熟悉。
但现在用了一个新的版子,arm64的,bsp提供的是4.4的内核,
需要搞几个外设的驱动,看了几天,发现玩不转了,内核接口及platform什么的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想快速调试,想着用最原始的方式来操作SoC寄存器,来实现读写。
不知道,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坛友?

网友:
我记得4.4相对2.6的驱动模型改了,没办法你要写驱动在4.4下只能再学习新的驱动模型

网友:
直接open   /dev/mem,简单粗暴。除了中断和dma没办法用,单纯寄存器操作轻松

网友:
快速调试可以采用楼上的方法/dev/mem,但是建议还是熟悉一下驱动结构,采用标准的方法。

网友:
2.6  以后,变化最大的就是设备树; 2.6玩得溜; 转4.4不是问题的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感谢朋友们!

网友:
在User Space操作Memory Map Register,两个选择:
1、只是轮询,无中断需求,直接用/dev/mem,mmap之后操作即可,最直接、通用且方便。
2、有简单中断需求,用uio。自己不用写东西或者只用写中断处理的一小段代码。

uio是一个驱动框架,
- 可以在其中填写自己的中断服务代码,以支持内核太更为复杂的中断操作/DMA/其它操作需求。
- 如果只是开关中断的话,用参考框架就行,不需要自己实现东西;但需要在device tree里加node。

uio提供的功能能包含/dev/mem,但是二者在具体的页表属性上不一致(ARM AArch32架构上),这点在某些应用的时候需要注意。

在User Space做驱动挺好的,因为严格按照GPL,内核Module的代码是需要开源的。
用UIO/devmem打洞后,这些通用驱动要开源,User Space的东西不需要。
当然,User Space的中断响应速度会受影响,和内核的交互也要慢。

网友:
3.0以后的内核都是 platform driver和devices匹配机制,dts里面加一个devices,proble里面配置一些寄存器,
简单的字符驱动,可以直接module_init里面直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