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STM32F0的NVIC問題(跟中斷有關)

楼主(2018-10-12):
小弟正在研究NVIC
以下有兩條程式我無法在DATASHEET上找到他的相關資料
有關NVIC的相關寄存器
以下是紅字的寄存器就是無法在DATASHEET上找到的

//設定其優先權
__STATIC_INLINE void 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 IRQn, uint32_t priority)
{
  if((int32_t)(IRQn) < 0) {
    SCB->SHP[_SHP_IDX(IRQn)] = ((uint32_t)(SCB->SHP[_SHP_IDX(IRQn)] & ~(0xFFUL << _BIT_SHIFT(IRQn))) |
       (((priority << (8 - __NVIC_PRIO_BITS)) & (uint32_t)0xFFUL) << _BIT_SHIFT(IRQn)));
  }
  else {
    NVIC->IP[_IP_IDX(IRQn)]  = ((uint32_t)(NVIC->IP[_IP_IDX(IRQn)]  & ~(0xFFUL << _BIT_SHIFT(IRQn))) |
       (((priority << (8 - __NVIC_PRIO_BITS)) & (uint32_t)0xFFUL) << _BIT_SHIFT(IRQn)));
  }
}

NVIC->IP

//設定啟用
__STATIC_INLINE void NVIC_EnableIRQ(IRQn_Type IRQn)//---------------------------------------------------------------------------
{
  NVIC->ISER[0] = (uint32_t)(1UL << (((uint32_t)(int32_t)IRQn) & 0x1FUL));
}

NVIC->ISER[0]

以下附上我所使用的DATASHEET

网友:
NVIC本质上是CM0内核组件,所以就是找资料也应该是去ARM找,而不是ST。虽然大部分单片机的手册都会提一嘴子NVIC的内容,因为太重要了。

具体这个问题,太久不搞不能直接给你答案,但是我知道答案在哪里,就是CortexM0权威指南里面。
CM3的权威指南我是翻的的滚瓜烂熟,但是CM0内核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建议自己去看~

网友A:
NVIC是cortex内核定义的,stm32使用了其中一部份。

可以在STM32F0xx_StdPeriph_Lib_V1.5.0这个标准库里找到:

如下: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ISER[1];                 /*!< Offset: 0x000 (R/W)  Interrupt Set Enable Register           */
       uint32_t RESERVED0[31];
  __IO uint32_t ICER[1];                 /*!< Offset: 0x080 (R/W)  Interrupt Clear Enable Register          */
       uint32_t RSERVED1[31];
  __IO uint32_t ISPR[1];                 /*!< Offset: 0x100 (R/W)  Interrupt Set Pending Register           */
       uint32_t RESERVED2[31];
  __IO uint32_t ICPR[1];                 /*!< Offset: 0x180 (R/W)  Interrupt Clear Pending Register         */
       uint32_t RESERVED3[31];
       uint32_t RESERVED4[64];
  __IO uint32_t IP[8];                   /*!< Offset: 0x300 (R/W)  Interrupt Priority Register              */
}  NVIC_Type;

网友:
不好意思,上面鼠标定位错,是core_cm0.h这个文件里定义。

网友B:
可以参考附件文档,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IC是cortex内核定义的,stm32使用了其中一部份。

可以在STM32F0xx_StdPeriph_Lib_V1.5.0这个标准库里找 ...

唔...
最主要還是想知道這裡面每個BITS是做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附件文档,希望有用

感謝大大的分享
這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C:
看寄存器定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寄存器定义说明

我實在不想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