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牌“洗菜机保镖盒”制作成功,大幅延长这脆弱的主板的寿命

楼主(2018-10-12):
看图:

220V电,先经过“阿莫保镖盒” 然后才给洗菜机供电。

楼主:
使用松下的白面板明盒做外壳。

楼主:
输入使用公牛三插,这样火线和零线不会调反,用电更加安全。

输出是我跑到广州陶街买的二手日本拆机件,质量非常好。可以让洗菜机插入。

楼主:
插入效果图。非常可靠。

楼主:
打开面板。

楼主:
里面使用了2个继电器。

网友:
保镖盒有什么用

楼主:
这是220V蜂鸣器。

楼主:
接好线了。

楼主:
刚好塞到盒子里。

楼主:
绿色电工胶布给LED指示灯绝缘。

楼主:
公牛插头,插到一个带独立开关的公牛插板上。

楼主:
使用方法和功能:

1。打开公牛插板上的开关。

2。给洗菜机输出7分钟的通电时间。

3。时间到,切断洗菜机的220V供电。
并且蜂鸣器响7秒。然后指示灯亮起,表示时间已经到了,断电了。

4。要重新使用,将公牛插板上的开关关上,再打开就行,又能重新提供7分钟供电。

能产生保镖作用的原因:  尽量缩短洗菜机脆弱的主板的通电时间。

这个保镖盒,也可以适合一切对安全用电比较高定位场合。

参数:

输出220V  3A , 时间可调0-60分钟。

报警时间0-3分钟可调。

楼主:
第五个时间继电器,是为了让报警时间可调。

如果一直响铃,可以节省一个时间继电器。

但我认为洗菜机不能这样做。比如我洗菜,然后出去买菜,一个小时后回来,响铃一个小时,邻居早就烦死了。

网友A:
可惜现在陶街没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现在陶街没落了。。。

陶街、惠福路、解放路我都找过,欧姆龙时间继电器基本没有日本拆机件,都是卖假冒的。

好不容易给我找到一个,回家测试时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陶街、惠福路、解放路我都找过,欧姆龙时间继电器基本没有日本拆机件,都是卖假冒的。

好不容易给我找到 ...

现在陶街地下停车场和荔湾加油站都清空了,现在有过那边只有到陶街二楼、附近小路和饼干厂二楼逛,有时能遇到些工控的拆机货,好坏都有。现在除了饼干厂一楼二楼有些304不锈钢件有点意思外,基本没什么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陶街地下停车场和荔湾加油站都清空了,现在有过那边只有到陶街二楼、附近小路和饼干厂二楼逛,有时能 ...

陶街二楼只有周末开吧?

附近小路,是指解放路上的几条小路?

饼干厂二楼是哪里?

网友:
我做一个大的不锈钢的, 给公司食堂消消毒, 做出来上图

网友:
哈哈,相当于做了一个定时开关。不过这主板也太差劲了把,通电时间长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陶街二楼只有周末开吧?

附近小路,是指解放路上的几条小路?

打一堆字不如来一图

网友:
高端的定时器,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一堆字不如来一图

看你的图,将军东现在没有东西看的吧?

饼干厂是1楼卖水暖,门口几档卖电蚊拍,每天啪啪响的? 2楼周末才开的?我刚刚才去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的图,将军东现在没有东西看的吧?

饼干厂是1楼卖水暖,门口几档卖电蚊拍,每天啪啪响的? 2楼周末 ...

对啊,一楼水暖,2楼周末才开的洋垃圾,平时上班也没空去。将军东没东西卖了,即使街边地摊也没什么东西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