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点清洁剂有什么牌子推荐吗?(14楼阿莫推荐WD40)

楼主(2018-10-12):
杜邦插座的插针会有一层灰尘一样的附着物,即使是国产镀真金的也会产生,但是以前日本板子上的拆机插针好像不会产生这层膜。
现有的实验板和demo板一段时间不用后,使用杜邦插头就会出现接触不良,查了下深水宝,发现触点清洁剂的牌子型号好多啊,选择困难,请有使用过的坛友推荐一款。

网友:
WD40啊,万能的

网友:
WD40 电气版

网友A:
wd40也不是万能,前面鼠标右键坏了,拆开喷了wd40,有所好转,但是没有根治,索性吧按键换了。

网友B:
其实还是氧化层,真金也有说明镀得太薄了,以前在阿莫邮购部买的厚真金排针就放多久都没事,可惜已经断货多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d40也不是万能,前面鼠标右键坏了,拆开喷了wd40,有所好转,但是没有根治,索性吧按键换了。 ...

哎,WD-40会缓慢腐蚀塑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哎,WD-40会缓慢腐蚀塑料。

官方FAQ只写了聚碳酸酯(PC)和聚苯乙烯(PS)不能用,我喷过各种微动开关、可调电阻、ABS、尼龙、POM、亚克力、3D打印的PLA/PETG都没影响。

网友:
廉价鼠标按键不灵了,顺手点了一点汽车发动机润滑油,现在3年了还是很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是氧化层,真金也有说明镀得太薄了,以前在阿莫邮购部买的厚真金排针就放多久都没事,可惜已经断货多 ...

amo销售的确实要比普通的镀金版要好多了,目前为止最好的还是多少年前从拆件商那边买的日本电器里面的拆机件,3p的跳线现在还是闪闪发光。

楼主:
前面几位坛友提到的wd40如果不是他们家专用的触点清洁剂,而是指通用的wd40,那效果真不是很好,因为demo板上的2.54的插座一般都暴露在外,wd40的油性会使灰尘粘在上面不好处理,而且最终也会出现一层应该是氧化物的东西。wd40用在开关或电位器内部,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2024-01-07):
引用 楼主:
前面几位坛友提到的wd40如果不是他们家专用的触点清洁剂,而是指通用的wd40,那效果真不是很好,因为demo板 ...

WD40专家版精密电器清洁剂不好用,干的是很快,但是也感觉没什么清洁能力,干了后感觉仍然脏,甚至有白色残留,感觉不如清洁用的高纯酒精,涂一下再轻轻擦一下就很干净了;

WD40通用版清洁能力强但不适合电路板,如果是金手指这种电路简单易处理的地方,可以用普通的WD40,比专用的WD40精密电器版清洁能力强,
但是要小心操作,最好的喷在抹布上再去擦,不要直接喷,因为它的渗透性很强,油性,有润滑剂,可能渗透到电路板其它地方;

网友D:
wd40作为润滑剂可以
作为清洁剂是饮鸩止渴,吸附更多的灰尘

网友:
WD40也是有细分的,有专门电路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wd40作为润滑剂可以
作为清洁剂是饮鸩止渴,吸附更多的灰尘

别乱说。

这是我京东自营买的:WD-40家用门锁润滑油机械缝纫机油wd40金属门窗合页链条润滑剂220ml

我的五羊本田电单车,把手上都喇叭按键,可能密封不好,有次淋了大雨后,经常接触不好 ,很难受。

我喷了WD40。马上全新的感觉! 现在已经3个多月,按喇叭仍然全新感觉。

感觉WD40可以除掉触电的氧化层,并且形成保护层,对于老旧按键的修复,非常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FAQ只写了聚碳酸酯(PC)和聚苯乙烯(PS)不能用,我喷过各种微动开关、可调电阻、ABS、尼龙、POM、亚克 ...

实测还会腐蚀橡胶,导致橡胶出油。我汽车上一个橡胶部件就被腐蚀变形了,无奈换新

网友B:
WD40有一段时间曾经出过零压力喷罐款,现在又没了,我比较喜欢零压力的,喷射力度可自己控制,不会喷得到处都是,可惜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WD40有一段时间曾经出过零压力喷罐款,现在又没了,我比较喜欢零压力的,喷射力度可自己控制,不会喷得到处 ...

我已经加将旧的w40尽快用掉了。换了这种喷嘴一体的。

以前红色小管总是弄丢。

网友:
引用 网友D:
wd40作为润滑剂可以
作为清洁剂是饮鸩止渴,吸附更多的灰尘

恰恰相反,WD40不适合用做润滑剂,干得太快了。

我一般是用WD40来溶解清理旧的润滑油,冲洗干净再上新的润滑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加将旧的w40尽快用掉了。换了这种喷嘴一体的。

以前红色小管总是弄丢。 ...

我没弄丢过喷管,但是压力罐无法控制力度,经常喷得到处都是,干粗活可以,干细致活就很蛋疼。

网友:
大家 wd40 都从哪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