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可贴器件列表里面E24系列电阻不全,是有啥原因么?

楼主(2018-10-13):
举个例子,没有1.6k的0603电阻,四期扩展库里都没有。反而在四期扩展库里有1.54/1.58/1.74k的电阻。这样做有啥原因么?

网友:
C22847 这个元件 是  立创商城  提供库存.
刚刚在系统里查了一下记录. 9月22日 被同事标记了缺货,  标记了没货 , 也会标记下架.

正常情况下不会标记缺货, 但是这是由于立创商城 账面库存 与 实际库存对应不上.   客户下单了,但是实际上没东西.    为了防止影响面更大,会立即标注下架.
每隔半个月,   人工 再查一遍.  库存充足的话. 再上架.

网友A:
1.58/1.60=0.99,我算电阻都是按2%算的。有精度要求就上43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8/1.60=0.99,我算电阻都是按2%算的。有精度要求就上431了。

1.6K算E24标准,按说可以在三期库里面的。三期库里有全部E12的器件,大部分E24器件和少部分E96器件。我就是奇怪一下应该包含全部E96器件的四期库里都没有这个阻值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