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按照可贴列表选好型打好样,下单时突然没啦

楼主(2018-10-13):
之前看到可贴列表有N76E003(C90832),然后就打了两次样板测试封装,今天把程序移植好准备下单,突然发现没有了,没有啦!
打电话给SMT的小妹妹,先是告诉我,列表没动过是我看错了,在我强烈的要求下问了工程是说下架了,我说帮忙问问是否还上架,我好觉得下一步的动作。然后小妹妹不耐烦的说你等等吧,然后就断了电话。

我能说什么,吐槽缓解一下心情,毕竟还要赶紧改封装手焊,多吸两口松香烟也要心情美美的吸。

楼主:
谢谢袁总,帮忙跟进一下,如果1~2天可以上架的话我就等等,如果较迟上架我就留着文件下次,如果不上架我就彻底改设计。
两次打样,加上移植程序确实也花了不少时间,不甘心白费。

网友A:
刚了解了一下,0。4间隙的话因为担心焊接质量主动下架的,因为我们采用的是0。12的钢网,如果楼主愿意担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乐意尝试一下,当然无论是否有问题麻烦你跟我们反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了解了一下,0。4间隙的话因为担心焊接质量主动下架的,因为我们采用的是0。12的钢网,如果楼主愿意担一 ...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下单时还是联系刚才的小妹妹?

网友:
不用了联系了,这边让直接上架

网友B:
挑战一下高难度, 刚刚实验性上架.
要用的话, 有可能是会100%不良.  这个0.4间距的芯片很依赖于综合能力. 钢网,印刷,贴装. 回流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挑战一下高难度, 刚刚实验性上架.
要用的话, 有可能是会100%不良.  这个0.4间距的芯片很依赖于综合能力.  ...

根据我的经验,0.5的之前开jlc默认的钢网就杯具了,0.4的小bga只能下出来一点锡,连焊厂都搞不出来,最后让焊厂重开钢网。话说jlc默认钢网多厚?我现在开钢网都让同事标注0.1或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