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S曲线加速-到底速度与时间还是速度与角度成S曲线

楼主(2018-10-13):
如题,查了很多资料,有两种,一种是角速度和脉冲序号(即角度)成S曲线,还有一种是角速度和时间成S曲线,求做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加速度的定义不就是速度比时间,这还有异议?
速度S曲线优于梯形曲线,是因为S速度曲线加速度也是连续变化曲线,加速连续变化就是让启动的力F是由小到大的变化,梯形加速的曲线力F是跳变,所以S曲线的启停冲击小,启停更为平顺。

你所说的速度与角度成S曲线,不就是速度与位置成S曲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曲线,有什么意义,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的定义不就是速度比时间,这还有异议?
速度S曲线优于梯形曲线,是因为S速度曲线加速度也是连续变化 ...

这个是以程序员的思路来考虑的。
如果不以时间为基准,而以定时器重装的角度,来计算下次输出的重装数。

网友:
一般是角速度和时间成S曲线,也可以修改算法改成 角速度和脉冲序号,本质一样。

网友:
参考一个名词:急动度,加速度随时间的变化量

网友:
当然是速度与时间,具体到用脉冲驱动步进电机驱动,纵轴就是脉冲的间隔(速度),横轴就是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