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不明白微软为什么专为USB出错设计一个蓝屏。

楼主(2018-10-14):
我电脑出现蓝屏99%是由于USB设备引起的。如果有问题大可以提示出来,干嘛要蓝屏?好多软件打好后,重启后又要搞一轮。

网友A:
估计驱动方面有问题引起的吧,有段时间我电脑一插网线就蓝屏,驱动重装也不行,重装系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驱动方面有问题引起的吧,有段时间我电脑一插网线就蓝屏,驱动重装也不行,重装系统就好了 ...

对呀,弹个窗口提示驱动不能用就行。蓝屏干嘛。

网友:
驱动工作在Ring0没有应用程序级的沙盘保护

网友:
我用的WIN7,好多年没有见过蓝屏了,不知是不是因为用了正版序列号激活的原因。

网友:
我用的WIN10,很久不关电脑了,蓝屏好像没见过。

网友:
这种情况不一定是操作系统问题,驱动和硬件甚至bios都有可能有兼容问题

网友:
普通程序都是工作在虚拟内存环境下,想怎么运行都行,操作系统能够完全监控它,驱动就不一样了,它和操作系统内核一个级别的,除了问题只能GG

楼主:
用USB设备调试,蓝屏是经常的事。

楼主:
哈哈,我把容易蓝屏的那个设备放到vmware里的XP系统运行,居然虚拟机也会出现蓝屏。

网友B:
驱动ring0 除了蓝屏没有别的办法,没有虚拟内存保护,要崩直接彻底崩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ring0 除了蓝屏没有别的办法,没有虚拟内存保护,要崩直接彻底崩掉

这是USB的痛。

网友C:
1394调试线,你值得拥有
可以内核打断点,再也不用担心蓝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94调试线,你值得拥有
可以内核打断点,再也不用担心蓝屏了

电脑没有这个接口

网友D:
MCU跑飞了你还指望它printf个消息给你然后继续运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CU跑飞了你还指望它printf个消息给你然后继续运行

抬扛呀,那你解释为什么应用程序出问题就不会蓝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抬扛呀,那你解释为什么应用程序出问题就不会蓝屏?

应用程序出错,比如内存跨界了,也只是改了自己可见内存地址空间,不会影响到其他进程或内核。

内核出现这类错误,可能系统就不正常了,严重的甚至把你磁盘乱写一通,这时候蓝屏强制重启是最正确的做法

WINDOWS蓝屏很多是第三方厂家驱动有问题导致的,所以微软搞了个驱动签名,要通过它检测通过才给装

网友:
usb转串口,没拔掉,从休眠状态重启偶尔会出现蓝屏,包括力特的usb转串口线

网友:
因为内存出错,触发了看门狗,已经无法挽回. 弹窗说明还可以挽回,蓝屏说明已经彻底卡死没救了

网友:
有的时候程序员都不知道出了bug会有是么现象。

网友:
以前碰到过: 仿真器的USB线,接触不好,蓝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把容易蓝屏的那个设备放到vmware里的XP系统运行,居然虚拟机也会出现蓝屏。 ...

说明他虚拟的像啊

楼主:
USB怎么就这么脆弱?

网友:
驱动程序和操作系统是一个级别,驱动出错整个搞得整个系统都崩溃了,肯定没有办法弹出对话框的了!Linux系统也一样!

网友:
这一层应该只有bios能管得到吧

网友:
蓝屏有dump文件
配合驱动的符号表可以用wingdb还原现场
不过能玩转这一套东西的人最喜欢的就是蓝屏
因为程序死了,还有现场可看
最怕的是内核态的内存缓慢泄漏,程序不死又不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用程序出错,比如内存跨界了,也只是改了自己可见内存地址空间,不会影响到其他进程或内核。

内核出现 ...

那你解释一下,驱动为什么不能加以限制呢?

楼主:
像以太网,WIFI,串口等都没有这种问题,为何USB却经常出现?是应用软件开发都的bug造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以太网,WIFI,串口等都没有这种问题,为何USB却经常出现?是应用软件开发都的bug造成? ...

架构问题。
如果每个想用串口随便传点什么数据的人都得自己写个驱动才能实现,你看会不会冒岀很多由串口造成的蓝屏。
usb就是这样啊,做任何非标的事情都得写驱动,不能简单的在应用层做。应用层错了只是自己程序死掉,驱动层错了就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解释一下,驱动为什么不能加以限制呢?

上面已经有人回答了,驱动工作在内核状态的ring0级别,和windows内核在同一段地址空间,使用内核堆栈,一旦触发内存读写异常,谁也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灾难:上面网友提到了可能乱写硬盘就够灾难了。

网友:
之前编写过WDM内核驱动, sys文件跑在0级, 是操作系统的一部分, 拥有所有硬件的读写权利,  调试的时候蓝屏无数次

网友:
用了win10之后,蓝屏没出现过。很多驱动他会自己安装。上次公司新买了一个打印机。第一次没有自己装打印机的驱动程序(以前都是自己网上找驱动,噼噼啪啪一会才搞定),就可以打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94调试线,你值得拥有
可以内核打断点,再也不用担心蓝屏了

1394调试线,是个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