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编写Linux上位机软件,什么软件比较好

楼主(2018-10-14):
查一相关资料,大多数是用QT的,请使用过的大佬给点建议。
具体是这样的,最近做的项目,主要需要使用Linux下USB编程,而之前一直用的C#写win的软件,所以不太了解。

网友:
QT + libUSB
前者做界面,后者做驱动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C#加mono之类的吧,省点学习时间,还方便维护两个版本

网友:
java是你首选,资源多,玩的人多

网友:
工具类选择qt不会错的,其它的都小众,
用qt可以用 C++或者python

网友:
能运行jre环境的话,首选java,其他的相对于都很难用。我最近做的项目是都是c语言加glib库组成的基本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deblocks + wxwidgets

之前也用这个,不过为了不折腾,还是QT更好

网友:
现在没人用gtk+了?

网友:
qt,不解释

网友:
c#写过控制台模式的,linux下运行的。用.net core平台就可以了,一套代码跨多个平台可以。图形界面的liunx下的没弄过,不知道 .net core可不可以。写的都是控制台模式的。

网友:
Qt比较合适

网友:
golang
不二选择

网友B:
golang 怕是要搞个webUI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odeblocks + wxwidgets

我也是很多年前用的wxwidgets后面转qt的。感觉还是qt更方便。难度后面wxwidgets发展迅猛?

网友:
UI 还是 WEB 页面好,我觉得这是一种趋势。

网友:
QT是你的不二之选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选web哈

网友:
QT有版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很多年前用的wxwidgets后面转qt的。感觉还是qt更方便。难度后面wxwidgets发展迅猛? ...

个人觉得wxwidget速度比较快。在linux上,他是调用gtk的,在win上他是调用win的原生窗口的。而QT用的是自已的界面库。并且授权也不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olang 怕是要搞个webUI

有个开源 ui库可用,andlabs/ui,还在更新。github上快6k星了。golang搞并发或者web的确好使。

网友:
现在都流行web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开源 ui库可用,andlabs/ui,还在更新。github上快6k星了。golang搞并发或者web的确好使。 ...

golang有 qt 和 gtk接口
http://mattn.github.io/go-gtk/
https://github.com/therecipe/qt
但是都用golang了还用这些传统GUI感觉很奇怪。

网友:
免费好用的软件是哪一种?

网友:
最近装jre,发现java的授权方式也要变了。估计还有一年多的免费时间。

网友:
littlevgl,这个东西很小,有fb设备就可以写写写,不过不能利用显卡加速。

网友:
qt吧,我也是从C#转到qt的,上手很容易。

网友:
Qt吧, 做产品的不要折腾, 自己学习就无所谓

网友:
追问一句,在嵌入式LINUX 上用什么开发 比较好?还有什么WEB 比较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