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超低功耗放大电路 200uV 输入,输出2V,频率100K

楼主(2018-10-14):
求一款低功耗放大电路200uV---1mV 输入,输出2V,频率100K  最麻烦的事是要求功耗小于10uA
电路用于低频激活。
现在采用AS3933 ,最低功耗能做到10uA以下。
但是因为成本问题想只需要能够将接收到的100K信号放大到能够产生使MCU退出休眠即可(就是产生一个中断)。
试着用MOS管搭放大电路,发现功耗基本要200uA以上才行。根本无法做到低功耗。
所以问一下模电的高手,有没有好的方案。 对放大的信号可以失真,只需要放大到足够大即可。
如果没有好的方案,那就只能用IC搞了。

网友A:
10000~2000倍的放大,而且是100K,不容易。难道对波形没有要求,可以输出方波吗?

网友B:
检波+积分+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0~2000倍的放大,而且是100K,不容易。难道对波形没有要求,可以输出方波吗? ...

可以,放大成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波+积分+比较器?

不需要这么麻烦  纯放大即可。放大成方波也没问题。  因为信号本来就是全调制的

网友:
视频信号放大器试试

网友:
考虑那种热释传感器用的na级运放。。

网友:
这种要求的话,随便选一个便宜的低功耗运放就可以了吧?直接做成开环。

网友C:
检波+积分+比较器
这个方案功耗就很难做了,零件太多

我能想到的也是用一个 高价的带使能的低功耗放大器,进行周期检测,根据需求,1秒开机时间压缩到0.01秒
即使运放电流1mA也是满足低功耗需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波+积分+比较器
这个方案功耗就很难做了,零件太多

这是需要一直在那里检测是否有激活信号的。不能关的。 激活信号1秒才发2-3次,不可能正好碰上的。

网友:
楼主直接选个带PGA的运放吧,还有这么小的信号很容易淹没在工频噪声里  信号要处理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