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手上只有30台洗菜机,自己研发主板,改为分析线路图维修与改造,如何?

楼主(2018-10-15):
我刚才统计了一下大家报上来的数据。到目前为止,统计结果是30台。包括我的3台,我帮朋友买的1台。

扣除重复的(有一个网友买了2台),也只有27个人参与。

如果按研发主板的基本费用1万元计算, 每人平摊要370元。跟特价的机器差不多价格了。

哪位坛友自告奋勇,帮我们将这台洗菜机的线路图画出来?  以后有故障了,我们维修起来就方便了,大家讨论起来也方便。

根据画出来的线路图,大家也可以探讨,这款主板为何容易损坏,我们在上面直接修正它的缺陷。

网友:
把板拍个照看看  零件多不多

网友A:
莫大已发过图片,可能要详细研究就要特殊拍照。有能力的网友可以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大已发过图片,可能要详细研究就要特殊拍照。有能力的网友可以进行。

没有实物无法绘图的。

网友B:
改造就好,把易坏的换成质量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造就好,把易坏的换成质量好点的

主要是硬件线路可能有确缺陷。

网友:
支持改良,不支持重做。

网友C:
这个上面没啥技术难度,都是成熟的技术,我建议无需测绘原线路板浪费时间,只需要测绘螺丝孔位与机械空间即可,抛离原电路也许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上面没啥技术难度,都是成熟的技术,我建议无需测绘原线路板浪费时间,只需要测绘螺丝孔位与机械空间即 ...

好,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

你需要我们提供什么资源给你?

功能做成跟原板一样就行。增加个蜂鸣器,洗完报警。另外洗完菜最好能进入深度睡眠,延长机器主板寿命。

但面板上的按键调整为:

1。3分钟洗菜 (原3分钟洗菜)
2。6分钟洗菜 (原4分钟洗菜)
3。10分钟洗菜  (原5分钟洗菜)
4。15分钟洗菜  (原6分钟洗菜)
5。无臭氧3分钟过水  (原6分钟洗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

你需要我们提供什么资源给你?

我只能抽空弄,当然弄完了的结果会发上网,但是估计时间不一定能够受控。第一步的化这个按键可能我都不会弄,上电就运转。

网友:
用可控硅移相调速和正反转控制可能会更加实用,另外线路板灌封AB胶或704,这样耐用度和安全性都会高很多。

网友:
前期需要螺丝孔位机械尺寸,我拆过一次机器好像还有些预留孔能一起测绘了更好,还有电机的规格,第一步有这些就够了。
那个显示、按键操作板是个大坑的,合格过关的按键估计都不便宜还费事,我宁愿装个无线串口用上位机修改参数都不愿意折腾它,反正参数又不是天天调,要折腾最多折腾一下LED做个状态显示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抽空弄,当然弄完了的结果会发上网,但是估计时间不一定能够受控。第一步的化这个按键可能我都不会 ...

上电就运转,怎么关掉臭氧,只是清水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就运转,怎么关掉臭氧,只是清水洗?

内嵌在程序里面了,通过上位机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上面没啥技术难度,都是成熟的技术,我建议无需测绘原线路板浪费时间,只需要测绘螺丝孔位与机械空间即 ...

既然你已经有了样机,认真测绘一下电路,有什么不好?!
至少可以知道它的问题出在哪里。
“没啥技术难度”,先不要把话说大了。
实现阿莫的要求,看你的了。

网友:
我这边事情太多了,不然肯定把任务抢过来。

网友D:
感觉这个东西好好改改老外应该很喜欢,因为他们饮食中三明治,沙拉,汉堡都要夹这个。
如果仍几片菜叶子
1. 弄成丝或者稍微切碎
2. 快速脱水甩干
3. 速度要快,最好2~3分钟做好这一切

而且他们的购买力来说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是超级方便的,最近一直在吃偏西式,在改变饮食习惯

网友:
排队 我可以帮忙测绘线路图 可以保证90%以上正确 时间7-10天 由于我没有买这个产品(我没这个需求)需要谁寄个板给我完回寄回去 但注意(这个板要2层或2层以下,如超过就没做过) IC啥的有没被磨掉字?
另PADS作图 可以转PDF DXF输出 但是转不了portel AD啥的

网友E:
晚上拆解下,我来画下线路板

网友:
我看是晶闸管控制电机的,继电器应该也行吧?我这手头只有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东西好好改改老外应该很喜欢,因为他们饮食中三明治,沙拉,汉堡都要夹这个。
如果仍几片菜叶子
1. ...

我估计西方不允许家用使用臭氧洗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晚上拆解下,我来画下线路板

好,期待。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估计西方不允许家用使用臭氧洗菜。

外国也有这种产品啦。倒不是不允许。。毕竟危害也不是特别大,还没有残留。
至于为什么不火……我估计是因为: 什么,水果不是拿水冲冲就能吃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国也有这种产品啦。倒不是不允许。。毕竟危害也不是特别大,还没有残留。
至于为什么不火……我估计是 ...

国外对农药的监管严格。

我们这里是生死由天,各安天命。

网友:
见得洋人最多是用水冲冲就吃了。
像苹果,有的是直接拿起来就吃,洗都不洗的

网友E:
主板基本完工,按键面板应该没关系吧,确实需要再抽个时间画画

网友:
T2简单用三个电感连下,电感量由表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板基本完工,按键面板应该没关系吧,确实需要再抽个时间画画

按键也画一下吧。这样才完整。

画完按键板,你单独发一个主题,我们组织一下讨论,找出硬件设计容易损坏的地方,加以修复。

以后有坛友的主板损坏,我们可以利用你话的图纸会诊一下可能损坏的地方,找到替换部件,自行修复。

网友G:
可控硅容易损坏吧,也没有加光耦隔离,我传个电路给大家参考下。

网友:
好的,按键电路我找个时间画下

网友G:
我发现手机浏览全部帖子汇总底下看不到这个帖子,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主板基本完工,按键面板应该没关系吧,确实需要再抽个时间画画

没有看到继电器,板子上不是还有个继电器吗?

网友:
我的机器买完了到现在仍然没有拆开包装,我这里是东北,已经开始供暖了,屋里不通风,不敢用。
明年夏天再拿出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继电器,板子上不是还有个继电器吗?

你说的是T1吗?那个不是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继电器,板子上不是还有个继电器吗?

那个是高压发生器,不是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发现手机浏览全部帖子汇总底下看不到这个帖子,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会啊。

网友:
我的确实没有,不过刚刚找到原因了,我收藏的这个    全部贴汇总   后面多了两个字 (不用)。刚刚重新收藏了一个全部贴汇总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控硅容易损坏吧,也没有加光耦隔离,我传个电路给大家参考下。

你这个 涤纶  电容C3  值2.5uF/450V 是按什么标准来取值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 涤纶  电容C3  值2.5uF/450V 是按什么标准来取值的?

这个是根据电机来取值的,启动电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根据电机来取值的,启动电容。

噢,明白了。,,因为看到  sch上没这个电容的,还以为是其他什么要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噢,明白了。,,因为看到  sch上没这个电容的,还以为是其他什么要求呢

一般交流电机要启动电容的。这个参数是电机厂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T1吗?那个不是继电器

哦,原来是这样初看拆解图片还以为是个继电器,另外图纸这个地方是不是漏画线了?貌似看起来220V没有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是这样初看拆解图片还以为是个继电器,另外图纸这个地方是不是漏画线了?貌似看起来220V没有回路 ...

有可能,晚上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是这样初看拆解图片还以为是个继电器,另外图纸这个地方是不是漏画线了?貌似看起来220V没有回路 ...

已经修正,谢谢提醒。请看新贴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111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