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插件继电器的PCB封装要谨慎,datasheet图纸都是bo...

楼主(2018-10-15):
前几天画了一个插件国产继电器的PCB封装,板子做回来发现无法安装,对了图纸没看出问题,后来对照松下,欧姆龙的继电器图纸,推荐的PCB封装图纸都是bottom view,国产的继电器竟然没标bottom view。(不知道是不是行规)
想当然的按照top view画了。
总结一下大品牌的继电器,插件的PCB封装图纸都是bottom view,贴片的都是top view。国产没有标注视角的默认应该是bottom view

国产的插件电源模块,例如金正阳,ZLG,他们推荐PCB封装图纸却是top view的。

所以干啥都不能想当然,凭经验啊。

网友A:
我觉得参照实物对比厂家Datasheet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参照实物对比厂家Datasheet更靠谱

是啊,所以大意了。也是被手册坑了。
这种插件的继电器,连接器确实拿实物对照最能保证正确性。

网友:
get了,一般都是先拿到实物对照的

网友:
呵呵,这个的确要注意,要有空间想象能力

网友B:
没有实物就画打板,牛人

楼主:
看这个手册,从哪能看出bottom view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这个手册,从哪能看出bottom view

这个根据第1个图,我默率它是竖着看的,下面有3个脚,和旁边后面几个图正好对上,所以我最后会判定它(也就是手册上所谓的PCB LAYOUT)为: top view 即俯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实物就画打板,牛人

大部分新的器件都是没有实物画PCB封装,这是第一次出大的问题。
前几天画type-c接口,也是没有实物。只要按照图纸来一般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手册,从哪能看出bottom view

这个很明显了啊,有个底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根据第1个图,我默率它是竖着看的,下面有3个脚,和旁边后面几个图正好对上,所以我最后会判定它(也 ...

然而却是bottom view。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网友:
机械制图:    虚线代表透视图. 这里全是实线. 那就不是透视图.   这里是仰视图.

楼主:
看看欧姆龙和金升阳的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手册,从哪能看出bottom view

这么明显的底视图,如果是顶视图,下面盖住的东西都应该是虚线。

网友D:
至少能通过照片看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能通过照片看明白啊?!

其实很简单,图上标明bottom view就可以了。如果着急画图的话,真的容易出错。

网友:
从来不看实物图 只看datasheet画图的路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这个手册,从哪能看出bottom view

这个不规则的引脚排列还好,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吧?当然厂家没有明确标识,肯定没做完善的工作;

最坑爹的是规则的排列,TOP和BOT一个样,无解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这个手册,从哪能看出bottom view

画成和右边的PCB layout 应该就是对的
我认为PCB layout的图应该是top view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规则的引脚排列还好,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吧?当然厂家没有明确标识,肯定没做完善的工作;

如果碰到欧姆龙的线圈带极性的,基本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碰到欧姆龙的线圈带极性的,基本就废了。

以前接收别人的项目,遇到过一次,搞反的;因为规则排列,所以,TOP焊接的继电器的,改到BOT层焊接,完美调试功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画成和右边的PCB layout 应该就是对的
我认为PCB layout的图应该是top view

看看实物就知道了

楼主:
同一个品牌,不同的系列。细节很重要啊

网友G:
我也这样干过,真是想C画尺寸图的人,有的标的尺寸也奇葩,两个脚之间的距离等等都要计算才能知道,直接从图上是看不出来的,真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
看来这个如果厂家没有规范画法,就是由设计师自己确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这样干过,真是想C画尺寸图的人,有的标的尺寸也奇葩,两个脚之间的距离等等都要计算才能知道,直接从 ...

两脚间的距离需要计算才能得到是机械行业标准做法。如果尺寸线全都标出来的话,反而错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实物就知道了

的确是太坑,如果我只看datasheet,肯定也是搞错。

这个编写datasheet的人,是顾来的实习生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也这样干过,真是想C画尺寸图的人,有的标的尺寸也奇葩,两个脚之间的距离等等都要计算才能知道,直接从 ...

改动时方便。

如果每个距离都标出来,改动一处,往往其他地方也需要改。

网友:
在继电器这块上当过一次,这种机械插件的最好还是有实物

网友:
被坑过一次,后来都是先拿到实物在做封装

网友:
這些畫圖的是來考電工的。加幾個字給使用者很大方便。

网友:
不管哪里的规格书,都应该标识视角吧? 难道还要用户自己去辨别视角? 坑爹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这样干过,真是想C画尺寸图的人,有的标的尺寸也奇葩,两个脚之间的距离等等都要计算才能知道,直接从 ...

你这种想法有点想当然了。机械尺寸对应的是需要能够实际加工的,标的尺寸必须唯一,重复标注必定是错误的,因为无法加工。当然可以加上括号表示参考尺寸,做不得准。

网友:
坑过一次!!!!!! 以实物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手册,从哪能看出bottom view

最右边两个不是底视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手册,从哪能看出bottom view

你要从硬件工程师的角度去理解图纸。很明显中间是topview,右边是bottomview。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这种想法有点想当然了。机械尺寸对应的是需要能够实际加工的,标的尺寸必须唯一,重复标注必定是错误的 ...

你说法不一定对,我遇到过接插件尺寸不全的,两排pin根本没法计算位置,最后估算的。

网友:
从电工的水平来看,确实看不明白。有机械制图知识的,能看明白。但这些图水平很差。

网友:
你是没见过竖排版标注尺寸 数字从下往上看的!!! 麻痹什么狗屁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手册,从哪能看出bottom view

从机械制图的角度看,看虚线。这个是很清楚的。有糟糕的图,根本没有任何制图知识的人,画的。

网友:
按普通人正常理解尺寸怎么也不对 发现数字从下往上读貌似合理

网友:
那个竖排版文字方向是正的不是旋转九十度的  就是1234每个数字单独一行  写成4321

网友:
上面欧姆龙的图纸,直接给出了,类似封装的图纸,是非常好的。国产像上面的,都是很好的了。你是没有见过非常糟糕的、全靠猜的图,。

网友:
你肯定猜对了 这种奇葩标注手册肯定确定一定是出自中国国有企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说法不一定对,我遇到过接插件尺寸不全的,两排pin根本没法计算位置,最后估算的。 ...

尺寸要唯一。尺寸不全如何唯一,根本就加工不出来好吧。尺寸重复同样也加工不出来。

网友:
看图纸右边的那个,里面画了一圈代表的是封胶以后的样子啊,就是bottom view啊,要想象力啊

网友:
确实很多DATASHEET封装描述的不好,但是俺基本也是不买样品直接做封装,庆幸的事还没错过

网友J:
这个也不能说人家错,只是少标了一个底视图。但是画法上是对的,给明白的人,这也是无须标的。用的是实线。说要学机械的,其实这是基本的三视图,没到机械这个高度。只是你有疑问,却略过了,自己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改动时方便。

如果每个距离都标出来,改动一处,往往其他地方也需要改。 ...

cad不存在这个问题吧,改一处其他地方自动变得

网友:
引用 网友K:
cad不存在这个问题吧,改一处其他地方自动变得

CAD的2D图肯定存在这个问题,3D软件可能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也不能说人家错,只是少标了一个底视图。但是画法上是对的,给明白的人,这也是无须标的。用的是实线。 ...

自己大意了。也就是提醒一下大伙,还是要仔细审题!

网友L:
手动点个赞。。。前段时间做的一个产品用的HF的继电器,板子做回来发现封装不对,怎么看都没发现问题出在哪里,最后发现手册上的安装孔尺寸后面有个小括号,里面就三个字   底视图。。。恍然大悟

网友:
有些续电器还有一个坑, 就是有内建二极管在线圈的, 变成供电要注意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手动点个赞。。。前段时间做的一个产品用的HF的继电器,板子做回来发现封装不对,怎么看都没发现问题出在哪 ...

我用的这个也是HF的,连底视图都没标。直接考你机械制图基础知识。

网友M:
引用 楼主:
看看实物就知道了

HF的哪个型号?完整的pdf发来瞅瞅,正好要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M:
HF的哪个型号?完整的pdf发来瞅瞅,正好要选型

这个系列的,我只用了单触点的。主要是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系列的,我只用了单触点的。主要是比较便宜

这个SRA-..AL参数20A更牛b体积更小,https://item.szlcsc.com/87591.html

但是客户产品上烧了不少,我怀疑到10A都过热过功率了,

后来选择 垂头鲨 状的大块头继电器,才行 https://item.szlcsc.com/56220.html

网友:
松乐我们用过一段时间,质量没HF的好。HF的27F用的量多,后来有批次出了问题,现在改用欧姆龙的G5V

网友:
表示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看图纸也特别细心

网友:
吃过一次亏就好了,有的是给的是底视图,有的是顶视图。之前有次没注意,线圈搞反了

网友:
以前也画错过一次,后来就要对照实物确实才打板。

网友:
做板回来才发现反了  只能硬上 。。。

网友N:
之能怪你自己经验太少了,这么明显的底视图,还能搞错。如果想表达顶视图那么周围的框是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之能怪你自己经验太少了,这么明显的底视图,还能搞错。如果想表达顶视图那么周围的框是虚线。 ...

确实大意了,但我给出的23楼,13楼的图纸,虚框线也是标底视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大意了,但我给出的23楼,13楼的图纸,虚框线也是标底视图的。

先说,23楼,中间的图给出虚线的原因是,是为了表达内部的结构,一个线圈,一个触点。右边那个图虚线的原因是透过PCB板子看的效果。

网友:
你们不做首样都是一次搞定吗?首样会发现很多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尺寸要唯一。尺寸不全如何唯一,根本就加工不出来好吧。尺寸重复同样也加工不出来。 ...

尺寸都有偏差,有关键尺寸和非关键尺寸,图纸上一般是给出基本的,关键的,能算出来的尺寸一般不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所以大意了。也是被手册坑了。
这种插件的继电器,连接器确实拿实物对照最能保证正确性。 ...

有的芯片也是

网友O:
继电器一般也有推荐的PCB封装推荐,推荐的PCB封装难道也是bottom view的?

看了一下松下和欧姆龙的,好像的确如此,推荐的PCB布局居然也是bottom view,以前一直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O:
继电器一般也有推荐的PCB封装推荐,推荐的PCB封装难道也是bottom view的?

看了一下松下和欧姆龙的,好像 ...

插件的继电器默认的应该都是bottom view,即使没有标注视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手册,从哪能看出bottom view

没有虚线,所以是底视图。

网友:
画封装的时候加入3D视图,基本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手册,从哪能看出bottom view

这个怎么看都是底视图啊 ...

网友:
我也被坑过。

网友:
我都是先3D建模,然后再导入AD里面做封装,从没出错过,除非料买错了

网友:
凡是自己做PCB封装,一律见实物自己量,PDF资料作参考。实物是最真实的。老外的pdf资料也有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手册,从哪能看出bottom view

感觉还是能看的出来的,中间的图看出来是底部图。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
吃过亏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