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电能表在电流小的时候可以不接电流互感器吗?

楼主(2018-10-15):
三相四线电能表在电流小的时候可以不接电流互感器吗?
本来是需要外接CT的,但是因为我要计量的电流比较小,手头还没有互感器,那么我可以直接串联到主回路吗?
作为电工,从采样的角度我知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不太清楚电能表内部的硬件构造,我这么直连到主回路,会不会造成其他毁灭性影响,因为毕竟CT本身除了电流变比之外,还有一个隔离功能

图片在6楼

网友A:
可以,只要你测的最大电流在5A已内就可以,表内本来就有一个电流互感器的

网友B:
你要先看下你的表铭牌上的电压电流规格是多少?看你的描述是三相互感式的表,部分互感式的表电压是57.7V的。电压和电流都在表的范围内可以的。注意电流显示是否是直接的电流还是乘以变比的电流,后者的话自己再换算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的电工仪表,量程都是0-5A, 0-5V,4-24mA.
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及变送器,就是把实际电流电压值转变为0-5A,  0-5V. 4-24mA.
再接入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你测的最大电流在5A已内就可以,表内本来就有一个电流互感器的 ...

其实我也觉得可以,但是我不敢贸然测试,毕竟改成非隔离模式了,看到你的回复我依然不敢确定,毕竟一块电表也很贵的。
但是当我看到你的个性签名之后,我觉得你应该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员了
谢谢,给予可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看下你的表铭牌上的电压电流规格是多少?看你的描述是三相互感式的表,部分互感式的表电压是57.7V的 ...

谢谢解答

网友:
不行,3相之间需要隔离

网友:
要想这么用,找一种叫三相直通表的电表

网友:
可以的,每相单独接一个电表,就像单相的一样接法

网友B:
这么巧,是我上一个公司的表。明确告诉你你可以接的,跟直接式的区别是你接的时候需要把左边的电流和电压短接下,示意图如下:
正常互感式的表
IA进,UA,IA出;IB进,UB,IB出,IC进,UC,IC出,N线,N线
以上IX进和IX出本来接的是外部的互感器。
表的内部也是互感器。

直接式是
UA进,UA出,UB进,UB出,UC进,UC出,N线,N线

现在你不接外部的互感器的话
IA进和UA短路在一起接UA进,IA接负载
IB进和UB短路在一起接UB进,IB接负载
IC进和UC短路在一起接UC进,IC接负载

网友B:
另外你这个图片怎么会有长沙浩宁的水印的?

网友:
接互感器的电表内部是脱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这个图片怎么会有长沙浩宁的水印的?

我没拍照就按照型号在网上找了个一样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是我上一个公司的表。明确告诉你你可以接的,跟直接式的区别是你接的时候需要把左边的电流和电压 ...

谢谢权威的答复。
我刚刚买了3个互感器,为了稳妥起见。
现在比较愁如何固定的问题,结果看到了你的回复
看来我有必要再试试不接互感器

网友:
接线那个盖子的地方有个接线图,默认就是可以直接接的,接互感器是为了测量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