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PC下单助手3.2.0正式发布-支持实物仿真图

楼主(2018-10-15):
历经开发团队几个月的辛苦努力,嘉立创PC下单助手3.2.0正式发布,该版本最大的功能升级,就是支持PCB实物仿真图。

仿真图效果如下:

一、3.2.0版本安装包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sz-jlc.com/jlchelper/release/3.2.2/JLCPcAssit_setup_3.2.2.zip

二、实物仿真图的应用场景

1、在PC助手下单时,提前预览实物仿真图

2、确认生产稿时,查看实物图

注意:确认生产稿的功能已经开发完成,待正式开放。

三、该版本存在的已知问题

1.部分文件的板子区域、槽孔的识别可能有误,达不到100%
  欢迎各位下载使用,并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厉害!虽然我一直是发GERBER自己核对,但是这样方便多了。

网友A:
我认为是PCB打样达到极致体验的开始!

网友:
这就厉害了,赞一个

网友B:
ad软件不都自带的有这功能吗?这相当于发板时在助手里再看一次而已

网友C:
SMT下单时能不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d软件不都自带的有这功能吗?这相当于发板时在助手里再看一次而已

不一样的,这个是嘉立创最终文件处理的样子,和你自己理解的样子可能会有偏差

网友:
厉害,希望以后能升级成编辑BOM能在PCB仿真图上执行

网友:
厉害,这样可以降低不少出问题的概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T下单时能不能

可以的,后面SMT只支持下单小助手下单,上了多少货款的必须确认生产稿!

网友:
这个厉害,以后用起来更方便了。

网友:
厉害了,让电路板加工前所未有的直观…

网友:
要是能够3d就好了

网友:
3D的话需要板上的元件的3D封装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一样的,这个是嘉立创最终文件处理的样子,和你自己理解的样子可能会有偏差 ...

是的。如果嘉力创的系统显示出来的样子,跟做出来不一样,嘉力创肯定会承担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如果嘉力创的系统显示出来的样子,跟做出来不一样,嘉力创肯定会承担责任。 ...

是的,有些特殊的之前只能电话沟通,但是还会出错,毕竟不同人理解不一样,有些语言不好表示清楚,这样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不是按自己的想法做的了。

网友:
厉害, 以后用起来更方便了

网友:
赶紧下载软件试用一下。

网友:
这个 可以最大 可能的减少 理解上的误差.    图文并茂, 比几个电话都强.

网友:
这个厉害了,不用下载图纸确认了

网友:
试用了一下,非常好。SMT下单的时候加载对应器件的3D封装就更厉害了

网友:
厉害,试用一下

网友:
越来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如果嘉力创的系统显示出来的样子,跟做出来不一样,嘉力创肯定会承担责任。 ...

不大可能吧,这只是你上传的gerber的仿真图,不是他们工程修过的图吧。
-----
哦,还有确认生产搞的,我看漏了

网友F:
下载体验了一下,一个是反应比较慢,另一个是打不开。一开始还能正常浏览上传的PCB,关掉一次之后就白屏了。关了软件重新打开依旧。win10 64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载体验了一下,一个是反应比较慢,另一个是打不开。一开始还能正常浏览上传的PCB,关掉一次之后就白屏了 ...

系统正在更新,网页版也打不开!

网友:
这个将大大提高服务质量,减少人工操作,厉害。

网友:
这个绝对要支持,顶起。。。是替客户考虑的好东西啊!
嘉立创是用心在做产品的

网友:
这个功能是挺实用的,顶一个

网友:
这个功能是挺实用的,顶一个+1

网友:
好功能,特地去下载最新版本,更新了下。要是找点知道我上个板子就不会错了。

网友G:
现在还要不要手机验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现在还要不要手机验证?

不用了,而且支持微信登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了,而且支持微信登录

可以多人的微信绑定一个账号吗?公司的账号,多个人同时使用。

网友:
收购EDA团队,物超所值啊

网友:
所见即所得!
下次试试,看看做出来的和显示的有多大区别不

网友:
越来越方便了

网友:
绝对顶一下,下次打板试下效果

网友:
今天正好实际操作一下,很好用

网友:
要是实物有这种绿就好看多了

网友H:
意见:颜色可不可以选?应该不难…丝印层可以不可以选择隐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意见:颜色可不可以选?应该不难…丝印层可以不可以选择隐藏?

在改版,后面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PCB打样达到极致体验的开始!

请教一下,嘉立创PCB有好几种精度工艺,仔细看了下,绿油的曝光工艺也不一样,下单能否选工艺,还是按照线宽线距嘉立创那边自动选择?

网友:
牛啊,越来越好了

网友I:
我安卓8.0,点开菜单就黑屏闪退回到主页。

网友J:
之前的版本用的好好的,早上看到更新提示,更新了下,变成文件能上传,解析不了,不能下单,不能删除,哎 。。。变成什么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之前的版本用的好好的,早上看到更新提示,更新了下,变成文件能上传,解析不了,不能下单,不能删除,哎  ...

今天今天审核系统有点问题,已经恢复了,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安卓8.0,点开菜单就黑屏闪退回到主页。

安卓8.0?我们这个是PC端的助手,不是安卓的

网友K:
报毒,无法安装。。。。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报毒,无法安装。。。。求解

什么杀掉软件报的?

网友K:
大蜘蛛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蜘蛛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又一家要交保护费的。360没提交认证之前也是各种病毒木马的报,提交认证啥事没有

网友:
好。做PCB更直观了。

网友:
颜色真心不错!!!!!!!!!!

网友:
验证登录 输了收到的验证码一直说密码错误。。我该怎么注册账号?微信登录又在哪里登录

网友:
暂时用不到,但也是顶上

网友:
越来越好

网友:
这个确实方便

网友:
用了一次,发现一个BUG,显示的图是把keep-out层当作外形的,而不是机械层1作为外形。

网友:
所以看起来我放置的定位螺丝孔 孔径都是错误的

网友L:
而其实打样回来PCB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而其实打样回来PCB是正确的。

如果确认生产稿则没问题

网友:
赞,方便下单,嘉立创越来越好了

网友:
可以可以,这样下单非常直观了

网友(2018-11-14):
这个功能很牛啊

网友M:
要是能改变板色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要是能改变板色就更好了!

会有,下几个版本

网友N:
小助手上传文件重名问题:比如上传一个文件【1.zip】,发现有问题,把历史上传记录的文件删除,重新上传【1.zip】会提示【PCB文件名不能重复】,只能修改文件名上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小助手上传文件重名问题:比如上传一个文件【1.zip】,发现有问题,把历史上传记录的文件删除,重新上传【1 ...

这个问题很快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