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每个LoRa终端节点必须要预定义它的DevEUI

楼主(2018-10-15):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档: https://blog.csdn.net/jiangjunjie_2005/article/details/54345432,其中提到:
ABP入网方式: ”每一个EndNode都会有一个DevEUI(Device Extended Unique Identifier,设备扩展唯一标识)“
OTAA入网方式: “首先,一个End Node需要配置:AppEUI和DevEUI”

也就是说在生产或安装前 每个LoRa终端节点 比如 温度传感器,烟感,或都电灯控制面板,需要给它生成一个唯一(全球?)的ID?
按这个理解这个工作量有点不太靠谱啊. 再加上不同厂家可能的重复,我是不是理解错了。

网友:
是要的,当初搞了个demo,查了资料,如果网络中只有你一家的设备,自己定义也可以。如果有别人的设备,最好申请ID,要不然会重复。不止LORA,基本上所有的网络设备基本都要申请ID,比如ZigBee,网卡什么

楼主:
有一个LORA网关,N个LORA终端节点。网关的MAC地址作为BASE给将与这个网关连接的节点定义DevEUI, 这样MAC地址是全球唯一的,节点DevEUI也就不会重复了。
比如网关MAC地址 : 00 0A E4 FE AC D4, 那么节点DevEUI 可以是 00 0A E4 FE AC D4 00 01 ~  00 0A E4 FE AC D4 FF FE , 0000,和 FFFF 保留。
一个网关下的节点容量达到6000多个,  行业内标准做法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网友:
我有个问题,与你这个类似,发在这里

网友:
需求:我们准备用Lora作产品,选定了一家的网关,节点,服务器。但是,我们还想再选一家,这样能够保证货源稳定。

网友:
你只是自己用的话,随便定义一个就行。别人的不会跟你冲突的,不过lora最好加密。免得被人空中抓包

网友:
疑问:两家的产品都是符合LoraWAN协议的,怎么才能让他们两家的产品互联?我能想到的,入网这个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