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内网中的摄像头通过外网访问的方法

楼主(2018-10-15):
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将内网中的摄像头通过外网访问,(除了固定IP),我所知道的有VPN方案,但是这个方案比较复杂要输命令之类的?

网友A:
花生棒 ,看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楼主需要的是P2P,注意此P2P非彼P2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生棒 ,看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花生棒以前用过,不过摄像头多的话,视频会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的是P2P,注意此P2P非彼P2P。

可以再稍微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
一个外网可以访问的摄像头,对着内网监控的电脑屏幕,不就可以了

网友C:
一个外网可以访问的摄像头,换掉内网监控的摄像头,不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有固定公网IP, 路由器做下端口映射
如果不是固定IP,用DDNS解决IP不固定问题

如果没有公网IP, 可以用一台电脑运行NGROK这类内网穿透程序或其他P2P程序转发视频流

最好换一个支持云访问的摄像头,就啥不用管了

网友B:
看楼主的需求是什么,如果只是需要一个摄像头,某宝各种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后面都有P2P服务器做内网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外网可以访问的摄像头,换掉内网监控的摄像头,不就可以了

通过摄像头看摄像头,不太现实,如果要在远程看某一个头子,不是还要打电话让本地端手动切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过摄像头看摄像头,不太现实,如果要在远程看某一个头子,不是还要打电话让本地端手动切换! ...

摄像头多么接个可以外网访问的录像机啊,譬如海康的,萤石云可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需求是什么,如果只是需要一个摄像头,某宝各种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后面都有P2P服务器做内网穿透。 ...

我这边的项目一般都是小型园区的监控,少则十几台,多则四五十台高清头子,业主为方便监控一般要求远程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固定公网IP, 路由器做下端口映射
如果不是固定IP,用DDNS解决IP不固定问题

如果用用“”DDNS解决IP不固定问题“”,那如果有几十个摄像头的话,是否需要专用路由器比如VPN路由器之类的,不然会

很卡或者推荐一两种专业的DDNS路由器或者其他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多么接个可以外网访问的录像机啊,譬如海康的,萤石云可看.

萤石云 应该可以算一种比较好的方案!不过不知道安全性如何,它应该要通过海康的服务器转发吧!

网友E:
直接买海康摄像头,就有这个功能。
如果摄像头多,可买台支持多路的海康NVR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买海康摄像头,就有这个功能。
如果摄像头多,可买台支持多路的海康NVR即可! ...

你是说海康的萤石云方案,可有其他比较商用可靠的方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海康的萤石云方案,可有其他比较商用可靠的方案?

这个就是可靠方案。商用的。带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可靠方案。商用的。带录像。

OK! 感谢啦

网友F:
广州有一家叫浪涛的公司是做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广州有一家叫浪涛的公司是做这个的

网友G:
通过 WebRTC, 浏览器直接 P2P 访问内网摄像头,我整理的 DEMO: https://github.com/dukelec/gstwebrtc-demos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过 WebRTC, 浏览器直接 P2P 访问内网摄像头,我整理的 DEMO: https://github.com/dukelec/gstwebrtc-demo ...

好的 可以试下,感谢拉这种方案的话和硬件厂家兼容应该好吧,适合定制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