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RTK定位板卡和上位机

楼主(2018-10-15):
RTK定位是新一代GNSS高精度定位技术,通过对“移动站”和“基准站”之间进行共视观测,使用载波相位差分技术消除星历误差、电离层误差、对流层误差、星间钟差等多种测量误差,最终获得厘米级的定位精度。本人在STM32平台实现了RTK定位算法,并编写了相应的上位机软件,历时半年,分享给大家。

RTK板卡功能:
● GPS/北斗/Galileo/QZSS四模单频RTK
● 最高21颗卫星联合模糊度解算
● RTK定位输出速率 10Hz
● 可配置为基站和移动站
● 可扩展至多频RTK

上位机功能:
● NMEA GGA,RMC,GSV数据格式解析
● 具有串口连接、TCP连接功能
● 具有定位数据的存储与回放功能
● 实时卫星地图显示功能。

以下是上位机软件截图
其中:
1为串口连接按钮,点击右侧箭头可以选择端口;
2为串口波特率选择按钮,点击右侧箭头可以选择波特率;
3为TCP连接按钮
4 为文件回放暂停按钮
5 为文件回放开始按钮
6 为轨迹跟踪按钮
7、8为地图功能,如果有定位结果,且电脑可以连接网络,可分别显示卫星地图与街道地图;
下方显示区域:左侧为地图及坐标点显示右侧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定位点经纬度坐标,卫星星空分布图,基线示意图,卫星载噪比示意图
5)在开始连接串口或TCP前,选择目录File->Record,可以选择记录定位结果的文件。

网友:
给楼主点赞,的确是非常好的东西。唯独帧率有点低,否则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A:
这也叫分享?就算你卖东西,也应该给个公司名字和产品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叫分享?就算你卖东西,也应该给个公司名字和产品链接吧

上位机软件是分享的,实时在线卫星地图,免费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位机软件是分享的,实时在线卫星地图,免费使用,无时间限制。

产品做出来没?有什么链接没有?

网友B:
小小的建议,就算要用U家的东西,能不能自己用8030,然后好好优化下射频电路?用个M8,真的只能骗骗圈外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小的建议,就算要用U家的东西,能不能自己用8030,然后好好优化下射频电路?用个M8,真的只能骗骗圈外人 ...

基于STM32+M8T设计,产品成熟稳定,50度的建筑遮挡也能达到厘米级的定位精度。

网友C:
ublux本身就支持差分定位,
rtklib本身就是免费的。

网友D:
我需要,请联系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位机软件是分享的,实时在线卫星地图,免费使用,无时间限制。

这叫什么开源,地图也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叫什么开源,地图也打不开

需要有NMEA定位数据才可以显示当前坐标的经纬度和卫星地图,解压后有个txt格式的定位数据文件,再用上位机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ublux本身就支持差分定位,
rtklib本身就是免费的。

我们有自己的RTK定位算法和双天线测向算法,性能是优于M8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做出来没?有什么链接没有?

我们有成熟的RTK定位板卡和双天线测向板卡,有差分数据Corse站数据源,差分数据千寻数据源等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有成熟的RTK定位板卡和双天线测向板卡,有差分数据Corse站数据源,差分数据千寻数据源等解决方案。 ...

大哥,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你把产品发出来有什么用?最重要的问题:我怎么联系你!!!!!!什么联系方式都没给出来!!!!!!!

网友F:
rtklib可是日本教授开发的,也不是所谓的上位机

网友G:
用的是M8T?比M8P的效果如何?成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需要,请联系我

我积分还不够,无法给您发送短消息,可以加微信18519689863

楼主:
引用 网友F:
rtklib可是日本教授开发的,也不是所谓的上位机

上位机是基于rtklib的plot库开发出来,并不是rtklib。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是M8T?比M8P的效果如何?成本呢?

基于M8T设计,卫星数量、输出速率和收敛时间等均优于M8P,尤其是在建筑物遮挡的环境下模糊度固定率大幅高于M8P。

网友D:
能介绍一下价格怎样么?
对比一下合众思壮,南方测绘之类的么?
实际测试的优缺点,都广告一下,谢谢!
公司现在在用的这类的成品,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介绍一下价格怎样么?
对比一下合众思壮,南方测绘之类的么?
实际测试的优缺点,都广告一下,谢谢!

这些公司的RTK测绘产品采用的是多频RTK定位技术,多频RTK从上电到输出厘米级定位结果的时间会比单频RTK快一分钟左右,另外多频RTK的基站覆盖范围也会比单频RTK多出10几公里。由于RTK是基于载波相位差分技术,单频和多频RTK对载波相位的跟踪精度大体相当,因此只要获得了固定解,单频和多频RTK的定位精度基本是相同的。如果对RTK的初始化时间和基站覆盖范围没有特别要求的话,使用我们的单频RTK测绘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具体价格欢迎咨询微信18519689863。

网友G:
引用 楼主:
基于M8T设计,卫星数量、输出速率和收敛时间等均优于M8P,尤其是在建筑物遮挡的环境下模糊度固定率大幅高 ...

达到你说的这些天线要啥样的?有源陶瓷要多大体积的?

网友:
我就是来看广告的,:-)。

网友:
有时候广告也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达到你说的这些天线要啥样的?有源陶瓷要多大体积的?

4*4厘米以上的有源陶瓷天线,或者螺旋天线效果比较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4*4厘米以上的有源陶瓷天线,或者螺旋天线效果比较好

嗯,我也是发现M8P用小的不行。我用45mmX45mm的有源陶瓷就可以了。

你的性价比比M8P有优势吗?也许真的可以合作下,我最近在玩M8P。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我也是发现M8P用小的不行。我用45mmX45mm的有源陶瓷就可以了。

你的性价比比M8P有优势吗?也许真的 ...

性能和价格比M8P有很大优势,联系我。

网友H:
模块价格? 在多少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块价格? 在多少范围内?

低于1k,量大优惠

网友(2019-01-16):
上位机用什么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