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绞肉机的金属材质是什么? 一洗就全发黑了,掉黑粉

楼主(2018-10-15):
感觉是铝合金的, 买回来光亮光亮的, 用完放洗碗机里面洗了一次, 就成这样了, 表面全是黑色粉末。

这种有毒吗? 食用安全吗?

网友:
锌合金吧?

网友:
腐蚀了吧 0 0

你没有看说明吗

楼主:
这不洗完之后看了么

网友:
是不是洗碗机用了什么清洗剂跟金属反应了?

楼主:
貌似发错版块了, 应该发到机械,不是电子

网友:
洗碗机不能洗铝制品,洗碗粉会腐蚀

网友:
铝制品的,还是别用了

网友:
这种东西必须用不锈钢的,其他的容易氧化腐蚀。

网友:
楼主,洗碗机你的洗碗粉,对铝、铜、铁、塑料都有腐蚀性。

基本只适合洗陶瓷、不锈钢。

网友:
跟洗碗粉里的NaOH反应了

网友A:
真正的铝合金不会这么不耐腐蚀,而且如果是铝合金厂家肯定做阳极处理,表面更不会这么脆弱。
楼主你这个是锌合金,建议不要继续用了。
这玩意俺们东北这边叫哑铅(音)(不知道别的地方咋讲),但应该是写作亚铅,是当年日本人进行日语教育留下的日语词亜铅,就是锌合金的意思。
亜铅源自古代中国对锌的称呼“倭铅”,以其似铅而性猛,故名之曰倭云。此言“倭铅”之倭乃猛烈的意思,非日本之倭也。
这种锌合金的熔点比铝合金低,整个下来比铝合金便宜。
虽然它大部分是锌,但锌合金里面是含有铅的,而且这种东西很容易磨损或腐蚀,像楼主用纸擦一下就一团黑,你要是拿它在纸上划都可以写字。
甭管铅的实际比例是多少,就这么个掉落速度,准没好!
我个人仍坚持对锌合金使用“亚铅”这个名称,因为这样可以提醒自己这东西是含铅的,也能与它很差的那些性能在印象中对应上。
或许有些人可以说,存在不含铅的锌合金,但这东西熔点没比焊锡高多少,太容易铸造了,用煤气都可以玩,你信你能买到成分真ok的吗?
现在挺多厨房小玩意用这个,压土豆泥的,压蒜泥的这种东西最常见,有的还给你电镀一下,搞得好像是铝合金似的,但镀层都一片一片的掉,根本就不能用。
以前超低价劣质水暖件也用,现在不怎么能看到了。
接触食品的东西还是正儿八经的不锈钢好些,另外店家似乎可以正大光明的宣称这个是铝合金,因为里面确实含铝。。。

用洗衣皂可以比较有效的去除表面的黑色粉末,去掉后会再次变得光亮一些,之后可以涂点油?但并不能维持很长时间,不用为好

网友:
看过报道好像说铝摄入过多,容易引起老年痴呆

网友B:
难道你买的是 海氏的?

网友C:
铝的大哥,铝的不能洗,这个常识,我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买的是 海氏的?

荣事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的大哥,铝的不能洗,这个常识,我感觉。。。。。。。。。。。。。。。。 ...

原来只知道塑料的不能洗, 会变形, 木头的会开裂, 铝的这是第一个,之前没有铝餐具, 所以不知道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只知道塑料的不能洗, 会变形, 木头的会开裂, 铝的这是第一个,之前没有铝餐具, 所以不知道 。。 ...

我家的木筷子,洗碗机洗了差不多1年,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木筷子,洗碗机洗了差不多1年,没有任何问题。

我把竹砧板 木勺子 洗坏了 然后就不洗木头了

网友:
看着好像碳材料相关的材质。

网友:
铝的,我的绞肉配件跟你一样的下场。我拿醋短暂泡了泡再用的。
洗碗粉(液、块)的主要成分是小苏打之类的弱碱,洗碗机加热水到70~90度。
原理跟以前洗碗一样,热水+碱。
铝和氧化铝在加热条件下都可以与碱反应,所以铝制品一定不能用洗碗机洗。洗碗机也不能用洗洁精,不然泡沫多到炸。
洗碗机可以洗不怕碱和热的东西,比如陶瓷,不锈钢。PP塑料也可以,某些不怕变形的硬木炊具也可以(比如硬木的木铲,木头拼接的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铝合金不会这么不耐腐蚀,而且如果是铝合金厂家肯定做阳极处理,表面更不会这么脆弱。
楼主你这个是 ...

有个产品不能用铝外壳,能推荐下哪里能做锌合金的厂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产品不能用铝外壳,能推荐下哪里能做锌合金的厂家吗?

不好意思这个不清楚的。。

网友(2019-12-08):
看起来跟我这边情况差不多,莫名其妙的滑轨里有很多黑粉,估计也是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铝合金不会这么不耐腐蚀,而且如果是铝合金厂家肯定做阳极处理,表面更不会这么脆弱。
楼主你这个是 ...

看完楼主要扔掉他手头机械的节奏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科普贴,谢谢
我买了个压蒜泥的,电镀了的,看了没有破损,看来破损就丢了,不能再用 ...

压蒜器,有没有觉得压出来味道不太对?我的买来,都没用了~~~

买了老式的石臼,就很OK了

网友:
宜家的压蒜器是不锈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铝合金不会这么不耐腐蚀,而且如果是铝合金厂家肯定做阳极处理,表面更不会这么脆弱。
楼主你这个是 ...

楼主放洗碗机里洗的,洗碗机的洗完块里有火碱,铝很容易就被腐蚀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味道确实变,那是因为蒜泥没有细腻,颗粒太大缘故,和所说的那些东西无关。

要好吃,就要研磨蒜泥,省事 ...

不不,就是讨论压蒜器压出来的味道,不好吃,与材质无关,纯粹压蒜器的物理方式导致的不好吃,可能细不细,粗不粗吧,吃着觉得不对劲

石臼整蛊几下,味道都很好,也不见得很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不,就是讨论压蒜器压出来的味道,不好吃,与材质无关,纯粹压蒜器的物理方式导致的不好吃,可能细不细 ...

哦!有的厨房插丝器上面有那种一个刺一个刺的,还有磨wasabi的那种板子,用那个整蒜,出来是泥装的,味道特给力!尤其是做饺子酱油醋的时候,蒜泥与香油混合好加进去

网友:
绞肉的可以看下这几个
https://nintaus.tmall.com/catego ... _shop#TmshopSrchNav
注意别用玻璃的,人少别买那个6L的,材料少了不好弄
旋转轴在上面,不接触食材,下面全不锈钢,去年买了一个,一直在用,质量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铝合金不会这么不耐腐蚀,而且如果是铝合金厂家肯定做阳极处理,表面更不会这么脆弱。
楼主你这个是 ...

太专业了大胸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不,就是讨论压蒜器压出来的味道,不好吃,与材质无关,纯粹压蒜器的物理方式导致的不好吃,可能细不细 ...

味道好可能是石臼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