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背面2个圈里的数字代表什么,同包的IC,圈内数字会不同...

楼主(2018-10-15):
买了包FPGA芯片, 比市场价低点。我要求原厂包装,收到后,看上去确实和原厂包装差不多。就是那种银白色包装,封好的,内有干澡剂一包。
拆开后,发现2个小疑点:
1.IC背面2个小圈,一个圈内文字代表是产地,另一个圈是数字,我不懂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并且发现:不同IC,数字居然不完全一样。注:正面的激光字是完全一样的。
2.IC正面左上角1脚有个小圈,代表1脚,这个我知道,但奇怪的是同包的360只,有几只右下角也有个圈,除了这几个,其它全没圈。

这是翻新货还是全新货?
如果翻新货,那包成这样,也是没谁了。太牛了,因为从表面看和我之前买的原装包装没太多不同
如果是原装全新货,那奇怪了,同包的应该完全一样吧。也就是说右下角的圈要有都有,要没有都没有。 背面小圈内的数字也应该都一样吧?

有经验的兄弟说说

网友A:
同样买过同一包装内不同容量的钽电容。。你没看错。。
编织带里封好的,感觉好神奇,再也不敢轻信全新原装什么的了。

楼主:
那意思你的钽电容买到假货了?

网友B:
参考模具编号,方便识别模具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买过同一包装内不同容量的钽电容。。你没看错。。
编织带里封好的,感觉好神奇,再也不敢轻信全 ...

散料编带简直不要太容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模具编号,方便识别模具损坏的

IC背面的小圈的 数字是模具编号?
同一包装内的不同芯片,这个编号可能不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IC背面的小圈的 数字是模具编号?
同一包装内的不同芯片,这个编号可能不同吗 ...

一次注塑都是多个一起,就像芯片托盘那样排列,每个位置编号肯定不一样。

网友C:
手头刚好有两片从digikey买的直插芯片,正面批号是一致的,翻过来看了一下,背面批号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刚好有两片从digikey买的直插芯片,正面批号是一致的,翻过来看了一下,背面批号不一样。 ...

感谢兄弟!明白了。

网友:
注塑磨具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