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能保护引脚不氧化不生锈,也有很强固定作用,什么胶好?

楼主(2018-10-15):
几千块钱的传感器,3年前买的,当时没想到有一天引脚会生锈断掉,所以引脚也没做什么处理,就套个热缩管。
设备是装在盒子里面的,电路板和其它传感器引脚都没事,就这个加速度的传感器引脚锈断了。
想修补下,然后打些合适的胶保护固定起来。
既能保护引脚不氧化不生锈,也有很强固定作用,什么胶好?

网友A:
打磨焊线,上704胶,参考称重传感器。

几千块钱的传感器,好歹上个不锈钢螺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焊线,上704胶,参考称重传感器。

几千块钱的传感器,好歹上个不锈钢螺丝啊

704几乎没有强度的,纯粹密封,固定不了东西。
螺丝是不锈钢的,不过被锈包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04几乎没有强度的,纯粹密封,固定不了东西。
螺丝是不锈钢的,不过被锈包住了 ...

就是密封,引脚都这样了你不能指望他还承受拉力啊!而且本来这个就在盒子里面吧,线没地方固定可以找个铜鼻子之类的东西用螺丝拧住,但到传感器这里肯定不能再承受外力了

螺丝是镀镍的吧……怎看都不像是真的不锈钢啊……

网友:
试试K1668电子黄胶

网友B:
SC121电子黄胶、环氧树脂、超粘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121电子黄胶、环氧树脂、超粘热熔胶。。。

普通ab胶你看行不?因为传感器安到车上的,会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ab胶你看行不?因为传感器安到车上的,会振动

除非你不想再次拆开了,不然AB胶没问题的

网友:
电子灌封胶

网友C:
704强度不够 电子黄胶密封不好 AB胶密封不好 ,建议用塑料纸卷一个圆筒环氧树脂灌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4强度不够 电子黄胶密封不好 AB胶密封不好 ,建议用塑料纸卷一个圆筒环氧树脂灌封。 ...

好主意,很多传感器这样弄

网友:
建议用塑料纸卷一个圆筒环氧树脂灌封,咋说要用不锈钢螺丝哎

网友:
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ab胶你看行不?因为传感器安到车上的,会振动

那最好把要粘接的金属和塑料部位打毛。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了,看来灌封胶是最佳方案了。
淘宝买了240克包装的灌封胶,9块多钱包邮
卖家说要严格按照5:1的重量来,不过我也没那么精密的称重设备,感觉比例差不多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了,看来灌封胶是最佳方案了。
淘宝买了240克包装的灌封胶,9块多钱包邮
卖家说要严格 ...

用纽扣电池的珠宝秤才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纽扣电池的珠宝秤才多少钱。。。

看到珠宝两个字,以为很贵
这小称居然几十块,很便宜啊

网友:
上环氧树脂胶,直接灌封死,有机械强度还能防水防腐蚀等;如果不行,可以到下面这个网站的公司找,应该有一款适合你的胶水;
http://www.xvjz.com/product_list_19.html

网友:
708估计可以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D:
环氧树脂就别想再拆开了,ab胶也是,粘死了,而且ab胶感觉会腐蚀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环氧树脂就别想再拆开了,ab胶也是,粘死了,而且ab胶感觉会腐蚀触点

AB胶也是很牛逼的,以前一个贴片的插座,怕不牢固,用AB胶加固一下,没想到AB胶渗透到插座底部,硬化后膨胀将插座引脚从焊盘顶脱落,肉眼完全看不出来,万用表量才知道几个引脚都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