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简约的串口调试工具,连接状态拔USB软件不卡死。

楼主(2018-10-15):
分享简约的串口调试工具,连接状态拔USB软件不卡死。

网友:
这是什么语言写的,QT,还是C#,看着不太象MFC。。。

网友:
It cannot display correctly on Win7.

网友A:
界面清爽,感觉不错
-------------------------------------------------------------
似乎有些问题,下面和周立功的软件对比一下

网友:
界面清爽,感觉不错+1

网友:
谢谢分享。
CRC8,CRC16多项式能分享吗?和MODBUS中的校验能否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界面清爽,感觉不错

似乎有些问题,下面 ...

可能是你们没有\r吧,只有\n

网友:
周立功的软件 串口可以分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你们没有\r吧,只有\n

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