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帮忙分析一段关于无刷电机的线圈波形.

楼主(2018-10-16):
最近小弟接手前人留下来的一个关于无刷电机的控制项目,控制器在低温启动时经常烧MOS管.目前怀疑是电机三相线圈产生了尖峰电压导致了MOS管击穿,下图是电机中的一相分别在270V和28V时候对地波形,在28V的时候是比较完整的梯形波,而在270V产生了两个尖峰电压.之前一直认为是电机的霍尔位置不对而产生了尖峰电压,最近调了很久电机的霍尔位置还是无法在270V的条件下得到较为完美的梯形波,故而想请教大家这个尖峰电压是如何产生的呢?

网友:
估计是所谓的"消磁",看这个帖: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6%B6%88%E7%A3%81

网友A:
波形很好嘛。

网友B:
第一个图的波形是正确的,这是U/V/W任意一相 对 GND 的电压波形

网友C:
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吧,第一张对的很漂亮,第二张不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的波形是正确的,这是U/V/W任意一相 对 GND 的电压波形

第一张是电机线圈电压为270V测的任意一相对地波形,第二张为电机线圈电压为28V测的任意一相对地波形,烦请解释一下为什么在第一张图在上升沿和下降沿会有一个尖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很好嘛。

第一张是电机线圈电压为270V测的任意一相对地波形,第二张为电机线圈电压为28V测的任意一相对地波形,烦请解释一下为什么在第一张图在上升沿和下降沿会有一个尖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吧,第一张对的很漂亮,第二张不对哦

我们这边搞电机也说第一张波形是对的,但没有很好的解释在第一张图在上升沿和下降沿为什么会有一个尖峰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搞电机也说第一张波形是对的,但没有很好的解释在第一张图在上升沿和下降沿为什么会有一个尖峰电 ...

这两个尖是换相的时候.当前相不通电后续流产生的尖峰.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是电机线圈电压为270V测的任意一相对地波形,第二张为电机线圈电压为28V测的任意一相对地波形,烦 ...

所谓的消磁,本质是绕组电感的能量在寻求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