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us8.7中PNP三极管漏电问题如何解法?

楼主(2018-10-16):
今天没事做了个仿真,用89C52驱动共阳型数码管,共阳端用PNP三极管做开关。但是为什么三极管总是有三点多伏的漏电压,造成我不需要点亮的数码管也点亮?如下图,从电压探针上可以看到我只想让Q1导通,而其他的管子基极电压测到也是正常高电压,为什么三极管却还是有那么大的漏电压?

如题,这个有什么解法?是proteus本身自已的bug吗?

楼主:
暂时的解决方法如下:

但是PNP三极管仿真不下正常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是我哪里配置问题?

网友A:
把电阻换成100r试试。有可能电路常数太大造成开关缓慢。

网友:
用反相器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阻换成100r试试。有可能电路常数太大造成开关缓慢。

改为100欧也是一样的:

改为0欧,三极管直接不导通:

之前实际搭电路都的时候一直用1K,都没见问题阿。

网友B:
那不叫“漏电压”!只是此时的PNP管不能截止的表现,不要怪 Proteus 。

这是你的这种电路结构的必然结果。
因为单片机的输出口的高电平输出总是低于VCC的,甚至低得较多的,故不足以使得PNP管截止,更做不到可靠截止了。
这是大量垃圾产品中普遍存在的垃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叫“漏电压”!只是此时的PNP管不能截止的表现,不要怪 Proteus 。

这是你的这种电路结构的必然结果。 ...

那请教前辈,这个三极管应该怎么接好?因为一般我看见的接法都是这样阿

网友:
be并联电阻啊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就是加下偏置电阻,这个坑实际你真正驱动普通的LED数码管一般倒是不会碰到,但是20多年前,我掉过这个坑,当年公司的产品用VFD显示,MCS48单片机驱动口不够,16位的驱动,驱动VFD的芯片用了片选,结果这个片选用的是普通的S9012,原本好好的,结果下偏置电阻的铜箔隐性断裂,导致VFD明显漏光,这个问题折腾了我一礼拜都没查出来。后来自己在做一个小制作的时候,用了类似电路,就是因为没加这个电阻导致漏电...........................一刹那醍醐灌顶

楼主:
BE间电阻是这样并法吗?不管并1K、10K还是100K电阻都是一样。

网友:
89C52輸出Hi时切不断PNP,除非換成CMOS型輸出的,或者多加开集极的反相器。

网友:
换成pmos试试 或者单片机驱动io加上拉

网友B:
如果你非要采用这种电路结构,那就必须:
1. 每个 PNP 三极管基极接适当的上拉电阻(例如10k)到电源,使得三极管在该截止的时候能够可靠截止,以避免这种电路结构的故有瑕疵;
2. 每个 PNP 三极管集电极(数码管的选择输入端)接适当的下拉电阻(例如10k)到地,使得数码管的输入端可以获得应有的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非要采用这种电路结构,那就必须:
1. 每个 PNP 三极管基极接适当的上拉电阻(例如10k)到电源,使得 ...

这几天忙,今天终于有时间,重新把电路整理了下:

1、使用PNP,上下拉10K电阻,结果是一样,PNP一直导通。

2、同样的程序,把PNP三极管换成非门,输出正常。

下面是所有的工程文件,包括程序源码和仿真文件:

前辈能不能帮看看是哪里问题?谢谢了。

楼主:
上面PNP那里,单片机引脚连到PNP基极后,输出都是高电平,断开连接,能看到单机机引脚有高低电平变化。

楼主:
我在想了这个问题是,从EB二极管过来的电流太大,单片机引脚没办法把这个电流拉低造成的。虽然在实际中这个电路是能正常工作,但是在这里模拟不了。试着在三极管E和电源间加电阻,没有找到合适的阻值正好可以限制电流,同时让数码管有足够的电流发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忙,今天终于有时间,重新把电路整理了下:

1、使用PNP,上下拉10K电阻,结果是一样,PNP一直导通 ...

请仔细看帖!
关于下拉,你搞错了,我说的是 ——
【2. 每个 PNP 三极管集电极(数码管的选择输入端)接适当的下拉电阻(例如10k)到地,使得数码管的输入端可以获得应有的低电平。】
在集电极(数码管的选择输入端)那里下拉!!
再试试看。

网友:
把PNP三极管换成非门,输出正常

把PNP三极管换成非门,恰好就避开了你的这个电路结构的【不足以使得PNP管截止,更做不到可靠截止】的瑕疵,所以正常了。
查阅反相器的输入阀值,就知道了,高电平不需要多么高。
而你这里的PNP管,输入电平不能足够高的话,它仍处于导通或半导通的状态,是截止不了的。

网友C:
楼主使用的电阻值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想了这个问题是,从EB二极管过来的电流太大,单片机引脚没办法把这个电流拉低造成的。虽然在实际中这个 ...

把三极管的基极直接连到单片机的IO口,大错而特错!!!!!!
你要把单片机整死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仔细看帖!
关于下拉,你搞错了,我说的是 ——
【2. 每个 PNP 三极管集电极(数码管的选择输入端)接 ...

把集电极接下拉100K电阻,终于正常了!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使用的电阻值不对!

这样接没用,之前都测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三极管的基极直接连到单片机的IO口,大错而特错!!!!!!
你要把单片机整死的节奏!!!

现在才发现,其实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是当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数码管位选不能获得低电平造成的。下面的电路也是正常的:

网友:
没遇到!!!!!!!!!1

网友D:
其实就是仿真软件的问题,不信搭个实际电路看看

网友D:
解释一下:仿真软件认为,三极管断开等于开路,一个发光二极管是不可能拉到0V的(实际也不可能)就会有残压。
但在实际电路中这个残压是不会让发光二极管发光的,因为没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释一下:仿真软件认为,三极管断开等于开路,一个发光二极管是不可能拉到0V的(实际也不可能)就会有残压 ...

应该是这样子。实际电路没有这个下拉电阻,也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仿真软件的问题,不信搭个实际电路看看

不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是楼主采用的这种PNP电路结构可能出现的故有问题。

说它【可能出现】,是因为这种问题只在输入信号电平不够高,(例如5V系统下)4V,4.xV时出现,而在4.7V以上,几近VCC 5V ,甚至更高时,不会出现。
所以常常产生疑问,过去用明明好着呢,现在用它怎么就不行了呢?
换了单片机,换了IO口,换了IO口的输出方式,问题就显现出来,或者得到缓解,都是这个道理。
楼主在上面所作总结表明,他还没有体会和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是楼主采用的这种PNP电路结构可能出现的故有问题。

51单片机的IO为弱上拉的OD输出,只要单片机用的是和三极管同一个电源就不会存在关不住的问题

网友E(2019-11-04):
将三极管倒置使用仿真运行效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将三极管倒置使用仿真运行效果正常

版主说的很仔细了,楼主 楼顶位的图必然存在不能截至,导致漏电;你这里反接后放大倍数很小了,漏电流也很小,肯定小于模型中的数码管点亮的最小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