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发一次就可以在Winsows7和 安卓上同时运行的程序?.....

楼主(2018-10-16):
如题:
       现在有个人机开发的任务,需要先在windows7上运行,后续还需要在安卓上运行。但是不想开发两次,只想一次搞定,或者简单修改人机即可。在网上查了下 貌似有Xamarin可以实现跨平台,但是好像只能支持 windows10以上 UWP应用开发 和 安卓。我是程序开发小白  就稍微懂点XAML和C#.
就想知道 Xamarin是否可以同时开发windows7和安卓的程序??? 如果不行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思路实现!

在线等!!!

楼主:
知道 现在大神都在忙着,所以先自己定个 别沉了

网友:
h5好像可以

网友:
跨平台的一般是BS架构的.

网友A:
java不是一次编译,到处运行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ava不是一次编译,到处运行么?

朋友 调侃错了 是到处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 调侃错了 是到处debug.

哈哈哈,一次编译到处运行本来就不现实

网友C:
感觉Qt适合你,一套代码,可以得到多个平台的可执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Qt适合你,一套代码,可以得到多个平台的可执行程序。

是个好的选择

网友:
RAD Studio XE10  也不错

网友:
不涉及硬件的做成一个网站哈?wince都可运行

网友:
WIN7装个安卓虚拟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Qt适合你,一套代码,可以得到多个平台的可执行程序。

跨平台基本qt是最好的, 当然网页版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跨平台基本qt是最好的, 当然网页版更好

不能用网页形式

网友:
装个WIN10,装个VS2017就可以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xamarin可以,可以同时部署三大平台的环境(ios,android,uwp)确实可以做到一次编译处处运行。
但是。。 ...

可以支持 windows7的应用程序开发??

没找到合适教程  网上的基本都是重点在于安卓啊  WIN10的 APP开发教程

网友:
用unity可以,mono跨平台

网友:
cordova  也是跨平台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qt 也可以,还支持mac 和ios

网友:
静态的HTML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