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有一块区域不亮,引脚都对,供电也够,求解

楼主(2018-10-16):
最近在调试一块液晶屏,但是总有几处是不亮的,同时调两块屏,出现了有点互补的情况,后来增大了COM1-4管脚的电流,屏幕大部分显示就正常了,但仍然有一部分不会亮,我查了管脚的分配表,感觉这几个脚没什么特别,与单片机是直连的,也没有什么管脚复用,相邻的引脚都是直连的,都是好好的,就很郁闷,就想问问大佬们怎么看,会不会是屏幕问题,因为是样板。
这几个地方有时候忽然上电,会亮一下,如图A,但是一会会就又不亮了,想不通......

网友A:
你不会是直流驱动吧

网友A:
原理图全部截出来,看样子像是STM32直接驱动的,这样肯定就是你说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直流驱动吧

是的....供电电压是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全部截出来,看样子像是STM32直接驱动的,这样肯定就是你说的现象。                                ...

一整个截屏有点糊,就截相关的电路

网友B:
你看看你的字是不是会慢慢变淡。这类液晶给直流会极化,然后不显示了的。要给交流才能避免极化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的字是不是会慢慢变淡。这类液晶给直流会极化,然后不显示了的。要给交流才能避免极化现象。 ...

你用驱动数码管的方法驱动液晶肯定不行的,看看这个就明白了https://www.amobbs.com/thread-73968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的字是不是会慢慢变淡。这类液晶给直流会极化,然后不显示了的。要给交流才能避免极化现象。 ...

感觉点亮的倒没有变淡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驱动数码管的方法驱动液晶肯定不行的,看看这个就明白了https://www.amobbs.com/thread-739682-1-1.h ...

哦哦,好的,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点亮的倒没有变淡的趋势

已经确定电路不对了,赶紧断电吧,时间长了就一直亮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确定电路不对了,赶紧断电吧,时间长了就一直亮着了。

嗯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确定电路不对了,赶紧断电吧,时间长了就一直亮着了。

这是厂家的确认书,供电就只写了5V

网友C:
楼主不了解液晶原理啊,液晶工作电压5V,是驱动电压,需要交流驱动的,不是拿个直流电压加在液晶两极。你去看看最简单的HT1621液晶驱动芯片里面的波形图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厂家的确认书,供电就只写了5V

第三行也写了占空比之类的你都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行也写了占空比之类的你都不管

这个占空比写在程序里了,我以为只要程序里对PIN脚进行扫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了解液晶原理啊,液晶工作电压5V,是驱动电压,需要交流驱动的,不是拿个直流电压加在液晶两极。你去 ...

嗯嗯,我琢磨一下

网友:
晕,看了楼主的帖子和2楼的回复,我还在想不至于吧 ,,, 然后后面发现楼主真的连液晶是啥都不知道 ,,,

网友D:
想了想还是不给你解释了。先找点液晶资料看看再来问吧。

楼主:
蓝色的是正常显示的引脚,黄色的是不显示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了想还是不给你解释了。先找点液晶资料看看再来问吧。

哈哈哈哈,难为情

网友E:
引用 楼主:
蓝色的是正常显示的引脚,黄色的是不显示的引脚

楼主是做毕业设计还是做产品? 放着便宜又简单的stm8L052 不用,非的自己驱动。而且看起来并不了解液晶的驱动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行也写了占空比之类的你都不管

可以了 ,结果问题出在管脚复用了,粗心了,让大家笑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做毕业设计还是做产品? 放着便宜又简单的stm8L052 不用,非的自己驱动。而且看起来并不了解液晶的 ...

实习,是产品,还只是助理,大佬做好了,让我测测找找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习,是产品,还只是助理,大佬做好了,让我测测找找问题

你们大佬这水平?确定可以这样用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大佬这水平?确定可以这样用下去?

enmmm......领导事情有点多吧

网友F:
我试过直接用IO扫描,像扫数码管一样把COM脚设置成低电平和高阻两种状态,结果是所有段全亮,因为LCD有电容特性,不像LED数码管电流消失马上灭掉。
看你液晶屏底下那几个被焊短路的三极管,应该就这意思吧

网友G:
楼主:其他人都给指的这么明白了,你还不明白

网友H:
最怕就是用mcu直接驱动了,很容易出现波形不正常,最好找一颗LCD驱动IC,否则有直流分量会出现笔段发黑  闪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其他人都给指的这么明白了,你还不明白

是的,lz开始是因为引脚复用导致部分不亮,现在好了,全部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直接用IO扫描,像扫数码管一样把COM脚设置成低电平和高阻两种状态,结果是所有段全亮,因为LCD有电容 ...

嗯嗯。
这个三极管说来话长了,心累,大佬设计的时候想给屏幕5V供电,用PNP来控制通断,但是测试的时候发现无法切断,板子地方太小了,折腾了半天,最后决定COM脚直连MCU了,那就亮度暗一些。现在主要是调试屏幕,是否能驱动屏幕,看看素质如何,怎么个显示法是接下来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怕就是用mcu直接驱动了,很容易出现波形不正常,最好找一颗LCD驱动IC,否则有直流分量会出现笔段发黑  闪 ...

哦哦,好的,记下了

网友I:
楼主真把这个当数码管的方式来驱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习,是产品,还只是助理,大佬做好了,让我测测找找问题

这种老大果断放弃

网友J:
如果没用到ht1621之类的驱动芯片,且软件也没有实现交流驱动(点亮),屏怕是挨不了多久

楼主:
对于毛头小子的我,有可以学习和实践的地方已经很满足了我在的是创业公司,人少,所以大佬就要管的事情多,难免有粗心,这也让我有不一样的学习机会,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真把这个当数码管的方式来驱动了?

没有,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没用到ht1621之类的驱动芯片,且软件也没有实现交流驱动(点亮),屏怕是挨不了多久 ...

板子上放不下略......就是用软件来实现的

网友K:
小伙子态度不错,抓紧机会学习后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伙子态度不错,抓紧机会学习后闪人

谢谢 走一步看一步

网友E:
还有一个纳闷的问题,VA液晶是5V的   stm32 是3.3V  显示不是很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纳闷的问题,VA液晶是5V的   stm32 是3.3V  显示不是很暗?

是的,要暗一些的,这也没办法,先将就的让软工调起来,硬件电路我想肯定得改过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LCD要求1/3BAIS,可是你的硬件电路好像实现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LCD要求1/3BAIS,可是你的硬件电路好像实现不了啊...

从目前示波器来看,只有近似1/3
想问一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弟不明白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从目前示波器来看,只有近似1/3
想问一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弟不明白

1/3bias的话,要求管脚可以输出0v,5*0.33v,5*0.66v,5v
即要求管脚能有4种电压,不然的话显示效果可能会不好。

网友L:
直流是不可以驱动这个屏幕的,要用交流,不然屏幕很快老化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直流是不可以驱动这个屏幕的,要用交流,不然屏幕很快老化挂掉.

嗯嗯,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3bias的话,要求管脚可以输出0v,5*0.33v,5*0.66v,5v
即要求管脚能有4种电压,不然的话显示效果可能会不 ...

这样来说,是的哦......

网友:
学习了,液晶比LED要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