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时串口不发送数据

楼主(2018-10-16):
现有一电路板,单片机通过多个继电器控制多个负载的开关(开一下就关闭)。每个负载1A左右,一次打开一个负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一次打开所有负载,则会出现串口超时的报警,让给上位机没反应了。若换进口的负载(可能电流较小),一次性开所有负载就不会出现该情况。是因为电池功率不足的问题吗(进电通过2个二极管分别到单片机和负载供电部分)?

网友A:
我这边也有这个问题,LED驱动,一启动,USB串口就死机,CH340G, 后来在LED驱动的地线(没错是地线)接一个电感,情况好了,不过还是有危害.试试单片机系统部分的地线,跟你继电器部分的地线用电阻隔离一下

网友B:
供电电压多少? 有没有感性负载? 大致判断为电源浪涌造成单片机出错,最好贴个图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也有这个问题,LED驱动,一启动,USB串口就死机,CH340G, 后来在LED驱动的地线(没错是地线)接一个电感,情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串口说, 我都没吃饱, 就不要指望我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电压多少? 有没有感性负载? 大致判断为电源浪涌造成单片机出错,最好贴个图来判断 ...

12V供电,经过LM2576转成5V给单片机这边。5v继电器,负载12V.

网友C:
为啥不是干扰?这个时候怎么没有人提干扰呢?楼主示波器抓一下串口波形不就得了,电压够不够清清楚楚的显示着幅度嘛,有没有干扰也一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是干扰?这个时候怎么没有人提干扰呢?楼主示波器抓一下串口波形不就得了,电压够不够清清楚楚的显示 ...

是准备搞个示波器看看

网友:
估计是地没有处理好!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下,负载全开,5V电压降了一半。然后又测了下前端,12V电压降了一大半。看来负载太大带不动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下,负载全开,5V电压降了一半。然后又测了下前端,12V电压降了一大半。看来负载太大带不动了 ...

我就有点纳闷你是做软件的还是硬件啊,异或贵公司连示波器都没有配备?
开玩笑 了,
不过这种事情第一步就是拿示波器看信号啊,简单粗暴,到底是干扰还是电压问题一看就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有点纳闷你是做软件的还是硬件啊,异或贵公司连示波器都没有配备?
开玩笑 了,
不过这种事 ...

还真没配,之前东西都是外协的,懂了哎

网友:
进口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