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电脑增加内存,如何确定主板最大支持多少G?

楼主(2018-10-16):
cpu:QuadCore Intel Core i5-2320, 3100 MHz (31 x 100)
主板名称          ASRock H61M-VS

aida64extreme工具显示:
北桥属性:
北桥          Intel Sandy Bridge-DT IMC
支持内存类型          DDR3-1066, DDR3-1333 SDRAM
支持最大内存总数          16 GB
修订          09
工艺技术          32 nm
VT-d          不支持
Extended APIC (x2APIC)          不支持

CPU i5-2320网上资料说最大支持32G内存。aida64extreme显示主板最大支持16G,那么16G是单条16G还是所有内存加起来?我现在主板有两条槽,插了两条4G内存。想换16G以上的内存

网友A:
不是写了吗,最大支持16GB

网友B:
普通主板主要是CPU决定的。服务器除外。

网友:
那就8+8共16g就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了吗,最大支持16GB

那只能两条8G或者是单条16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主板主要是CPU决定的。服务器除外。

现在的情况貌似主板是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了吗,最大支持16GB

如果是单条16G,加起来就可以32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单条16G,加起来就可以32G了

做梦了吧。ddr3最大单条udimm只有8gb,服务器lrdimm才有64gb单条的。所以你最多插4*8=32gb,而且不能用amd的1rx4条子,必须用2r*8的普通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单条16G,加起来就可以32G了

按两个里面低的那个不就ok,如果cpu标明 16g,插32g肯定有问题的。

再说了,你这个是老平台,,估计是ddr3的条子,,  ddr3可能没有单条16g的吧

网友:
32G那是4个通道,就是1个通道也就就是一个插槽8G。看你主板有几个插槽,有两个最大就是支持16G,有4个,那插上4条就是32G。

楼主:
好的,就用8G内存条

网友:
好久没看了,问下内存降价了吗? 将了也升级下。

网友C:
一个8G一个4G总共12G可以不可以

网友D:
我的老电脑32G的内存,现在只能用16G,还没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8G一个4G总共12G可以不可以

看应用需要。淘汰出来的内存如何处理?放闲鱼上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老电脑32G的内存,现在只能用16G,还没找到问题

是不是有条地址线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条地址线断了?

查不出哪里问题。4条8G,之前好好的,现在插一条电脑显示4G,2条8G。怎么搞都是一半

网友E:
主板上写着那个支持的最大的数字再除以它的内存插槽的数量就是每个插槽所支持的最大最大容量,然后每个插槽再加起来才是总容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板上写着那个支持的最大的数字再除以它的内存插槽的数量就是每个插槽所支持的最大最大容量,然后每个插槽 ...

照你这个说法像LZ的机子两条内存槽,能插两条16G,就能认出32G了?

实际不是这样的。现在的CPU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上,所以最大内存支持数由CPU决定,而主板提供内条槽数。比如CPU支持四通道也就是4条槽,但是主板为省料只做两条槽,他一条槽也只能插 最大内存/4的内存容量。一般是一核支持一通道。像双核的I3只支持双通道总共16G,而I7是四核,能支持4通道总共32G内存。当然这个是普通的处理器,至强除外。新一代CPU能支持更高内存,6代I7能支持到64G,也就是一条槽能插单根16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你这个说法像LZ的机子两条内存槽,能插两条16G,就能认出32G了?

实际不是这样的。现在的CPU内存控制 ...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F:
照你这个说法像LZ的机子两条内存槽,能插两条16G,就能认出32G了?

实际不是这样的。现在的CPU内存控制 ...

原来如此。。。

楼主:
i5 2320是2通道。16Gx2。
https://ark.intel.com/products/53446/Intel-Core-i5-2320-Processor-6M-Cache-up-to-3-30-GHz-?q=i52320

网友G:
windows cmd有专门的命令可以查询的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d5afd69232f8b85a2e28e1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ndows cmd有专门的命令可以查询的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d5afd69232f8b85a2e28e16.html ...

这个不是很准,我公司那台,测试出来是4G,但实际上已经是8G

网友:
引用 楼主:
i5 2320是2通道。16Gx2。
https://ark.intel.com/products/53446/Intel-Core-i5-2320-Processor-6M-Cache-u ...

哦,不好意思,我这里给我错误资讯,因为一直观注的是笔记本,个人用的也是移动工作站。我的资讯在笔记本上才成立,台式机I3和I7对内存的支持都是一样的。

下面是笔记本的:
i7-2670QM,支持32G内存:
https://ark.intel.com/products/5 ... che-up-to-3-10-GHz-

i3-2350M,支持16G内存:
https://ark.intel.com/products/5 ... -3M-Cache-2-30-GHz-

这两个都二代的,同样的内核,只是一个是双核一个是四核,所以支持的内存大小不一样。我说的通道说法有误,应该是所有的CPU都支持双通道。但是双核和四核的CPU每个通道的最大内存支持不同。以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个,只知道I5的移动工作站是不能支持4条8G内存的,只有I7才行。

下面传上一个DELL M4600的图纸,可以看到其中有四条内存槽,而一般的笔记本只有两条。他们的信号是一样的,只是通过内存EDID芯片(也就是上面的24C02)地址进行区分,而这个地址只有两根线,所以最大支持四根内存。

不同内存模块就是通过下面的SA0SA1来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照你这个说法像LZ的机子两条内存槽,能插两条16G,就能认出32G了?

实际不是这样的。现在的CPU内存控制 ...

哈哈你有仔细看我的描述么?按我的说法,楼主位上面写明了主板最大支持16G,然后是两个插槽,所以每个插槽是16G / 2 = 8G  ,然后如果一条插了16G,另一条插了4G,那么就是每个按最大计算则是8G+4G=12G

网友:
DDR3 最大也就能买到 单挑8g的吧

楼主:
我公司那台电脑是i3-530 资料上写i3-530是2通道。但主板有4个内存槽,我已经插了3条,4G+2G+2G共8G正常使用。什么回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公司那台电脑是i3-530 资料上写i3-530是2通道。但主板有4个内存槽,我已经插了3条,4G+2G+2G共8G正常使用 ...

H61M-VS  还有个2.0的版本,你是哪个?看板子上丝印白色字,是H61M-VS  or   H61M-VS 2.0,咱给你改个完美无漏洞的bios耍耍

楼主:
引用 网友H:
H61M-VS  还有个2.0的版本,你是哪个?看板子上丝印白色字,是H61M-VS  or   H61M-VS 2.0,咱给你改个完 ...

这台是在家里用的台式机,要回去看看才知道。这主板是你设计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是在家里用的台式机,要回去看看才知道。这主板是你设计 ?

我就是个修家电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台是在家里用的台式机,要回去看看才知道。这主板是你设计 ?

按照板号刷入即可!

网友:
我的笔记本aida64显示最大支持32G,然而只有三个DDR3槽,且第三个槽只有装4核CPU时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照板号刷入即可!

不知道属于哪个?另外,我主板后面的USB全部不能用了,只有前面的可以用。不知道刷bios能不能解决?

网友:
我还在用4G内存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属于哪个?另外,我主板后面的USB全部不能用了,只有前面的可以用。不知道刷bios能不能解决?

丝印有rev字样的看版本,usb不能用cmos放电试试,看是不是过流保护

楼主:
看应用需要,我要编译安卓SDK系统,没有足够的内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丝印有rev字样的看版本,usb不能用cmos放电试试,看是不是过流保护

断电再开机也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断电再开机也不行

bios在上电post可有提示过流字样的提示?测试下usb供电,打下usb信号线的阻值

网友:
还在用8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bios在上电post可有提示过流字样的提示?测试下usb供电,打下usb信号线的阻值 ...

负载肯定没有500MA,以前可以,现在不行。连插个U盘也不行。

楼主:
经过测试,我笔记本CPU I5-5200U,运算速度连台式机 一代的I3 530还差一点点。

网友:
4600用i7可以32g

网友H:
引用 楼主:
负载肯定没有500MA,以前可以,现在不行。连插个U盘也不行。

usb电源输出是不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usb电源输出是不是没有?

电源应该有输出,插鼠标会亮,但鼠标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