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臭氧影响健康的,可以将臭氧拆掉,这机器的滚筒结构没有臭氧都很适合洗菜

楼主(2018-10-16):
洗菜桶高速旋转,相当于清水高速的清洗蔬菜。比手洗效果好不止100倍。

甚至可以放入一点点洗洁精。洗完后,再用清水,重新高速过水一次,肯定非常干净。

这也是我非常推荐大家购买的原因。单单这个滚筒洗菜,已经秒杀市场上同类产品。

拆掉臭氧的方法很简单,这个螺丝松开就行。

气泵的电线可以拔走,也可以保留。

网友A:
莫大,臭氧用什么方法消除茶叶中的农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莫大,臭氧用什么方法消除茶叶中的农药?

臭氧的强氧化性可以分解很多农药。
但是有人认为有机磷类农药,可能会产生更强毒性的降解物。

我以前搜过不少农科院的论文,大概记得这么多,我已经极度不相信农科院了。

网友A:
我知道臭氧可以消除农药,我问的意思是臭氧怎么消除?直接茶叶放在密封罐里灌入臭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臭氧的强氧化性可以分解很多农药。
但是有人认为有机磷类农药,可能会产生更强毒性的降解物。

有人认为有机磷类农药,可能会产生更强毒性的降解物?

难道你将洗菜水也喝进去?

这些降解物,洗下来水污水一起排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臭氧可以消除农药,我问的意思是臭氧怎么消除?直接茶叶放在密封罐里灌入臭氧吗??? ...

臭氧分解农药,随着污水将农药和降解物排走。

你茶叶不泡水,使用不了臭氧除农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大,臭氧用什么方法消除茶叶中的农药?

这个需要新鲜的茶叶摘下来,放到臭氧水里清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新鲜的茶叶摘下来,放到臭氧水里清洗。

关键我们现在买的茶叶都是熟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认为有机磷类农药,可能会产生更强毒性的降解物?

难道你将洗菜水也喝进去?

当然不会喝了,我是提醒最好多冲洗一遍。
当然,我对农科院的这些资料表示怀疑。因为并没提出降解出了哪种成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