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孔有没有规范,想拼板,用邮票孔。

楼主(2018-10-16):
不知道孔大小和位置应该怎么设置?固定不变?看过教程,也没有搞太清楚。

网友:
SMT如何邮票孔拼板:建议:
1.工艺边一般帮保留5MM,极限需要3MM宽(帮邮票孔连接)。
2.邮票孔连接位在板与板、板与工艺边之间都需帮添加:邮票孔6-8个为一组,大小0.5MM的无铜孔,孔中心与孔中心需1.03MM间距;每距50MM左右帮 增加一组邮票孔;靠近板边帮添加的邮票孔连接位,只1/3帮在板内,这样毛刺才少。有工艺边的那一边可以不加邮票孔,这样强度要好些。
3;长条板,最好在板的两端也增加连接位,不要只在中间加。

网友:
教程参考: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2623_1.html

楼主:
用焊盘可以吧。必须加工艺边吗?
MARK定位孔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焊盘可以吧。必须加工艺边吗?
MARK定位孔有什么要求。

工艺边 不是必须的选项.   可以加 也可以不加.

Mark 也不是 必须的选项.   可以加 也可以不加.

邮票孔 必须用无铜的机械孔.   焊盘 中间是有铜的.

网友(2020-10-13):
引用 网友A:
工艺边 不是必须的选项.   可以加 也可以不加.

Mark 也不是 必须的选项.   可以加 也可以不加.

焊盘属性点掉plated孔壁没有铜应该可以吧
一般邮票孔是用什么做? 过孔,焊盘,机械层画圈哪个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