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角度检测芯片/模块

楼主(2018-10-16):
直接可以读取角度,而不是角速度或加速度之类的,先谢谢了.

网友A:
精度?
要好一点的无非是芬兰的SCA-100及其相关的系列,好像被日本的村田研究所收购了。模拟量输出精度能达到0.01度。没错,是精度不是分辨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度?
要好一点的无非是芬兰的SCA-100及其相关的系列,好像被日本的村田研究所收购了。模拟量输出精度能达 ...

能提供该芯片的详细资料吗?谢谢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提供该芯片的详细资料吗?谢谢先。

https://www.murata.com/products/sensor/inclinometer/sca100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提供该芯片的详细资料吗?谢谢先。

5楼已帮你上链接,资料很全,注意数字输出和模拟输出精度不一样

网友:
谢谢5楼和7楼的朋友。

网友C:
应该做不到0.01度,最多0.1度

网友D:
搭车问问,有没有测量水平旋转角的?
上面的好似是测试垂直旋转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问,有没有测量水平旋转角的?
上面的好似是测试垂直旋转角的

静态还是动态?

静态的话需要磁力计 ,动态就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
要好一点的无非是芬兰的SCA-100及其相关的系列,好像被日本的村田研究所收购了。模拟量输出精度能达 ...

精度要求不高,转一圈的时间没有1分钟也有30秒,精度能到0.1度甚至0.5都可以了

网友:
磁编加1

网友:
有成品吗?  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AS5040可编程磁旋转编码器
及其系列的其他芯片

网友:
芬兰那个是最好的,价格也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做不到0.01度,最多0.1度

我来解释下,我最近也在看倾角传感器,还没做测试,一直在分析各个芯片的参数。我之所以说0.01的精度是因为,我拆过国内一个知名品牌的产品,标称精度0.01度,采用的就是这个方案。这个品牌在国内测量倾角的行业领域里是非常顶尖的,除非这个品牌数据造假。
欢迎拍砖,欢迎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