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固定输出3.3V的DCDC芯片?

楼主(2018-10-16):
有没有固定输出3.3V的DCDC芯片?搜索功能不够全面,想搜某个牌子的DCDC都不能搜(也许我的方法不对,请告知)
麻烦推荐一款固定输出3.3V的DCDC芯片,如RT8009-33。
SMT需要,多谢

网友A:
一堆,你没有说输入电压,也没有说输出电流,咋推荐啊?一般5V转3.3的比较多,也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堆,你没有说输入电压,也没有说输出电流,咋推荐啊?一般5V转3.3的比较多,也比较便宜。 ...

不好意思哈,6V输入,500mA电流。

网友:
XL1509-3.3

网友:
这个需求ldo不是更好?

网友:
XL1509 -3.3,更便宜,缺点频率低,需要续流二极管,算起来可能不如LZ的RT8009

网友:
XL1509-3.3 +1

网友:
压降不大ldo就可以了,静态功耗10ua的很多了

网友(2019-01-10):
这个太多了,你要说说你的条件

网友(2019-08-08):
楼主你好,需要电源管理芯片可以加下我VX

网友B(2019-09-15):
引用 网友A:
一堆,你没有说输入电压,也没有说输出电流,咋推荐啊?一般5V转3.3的比较多,也比较便宜。 ...

输入12V的输,输出电流500mA推荐几个

网友:
有没有一款与这RT0809 一样外围简洁的电路的芯片。0809价格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12V的输,输出电流500mA推荐几个

78M05?AMS1117-5.0?
O(∩_∩)O哈哈~,你都这个电流和电压其实不适合LDO,选DC-DC吧。如果是瞬时功耗,又非常在乎成本的话LDO勉强

网友:
LDO更合适吧,DCDC还接一堆外围
https://www.zaixinjian.com/search?keyword=4243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