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芯片输入端RC滤波的电阻和计量芯片端口都烧掉,该如...

楼主(2018-10-16):
计量芯片输入端已加TVS管,但出现RC滤波的电阻烧掉,计量芯片也被损坏,计量芯片最大耐受电压6V,怀疑是有个比较高的电压持续叠加在电流信号输入端口,这个应该如何保护?

如图所示,IAin+、IAin-为电流互感器信号,IAP、IAN接计量芯片电流通道

网友A:
火线或零线不小心碰到上面了吧,做电表10年,用互感器的表前段输入还没有tvs没有反馈说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线或零线不小心碰到上面了吧,做电表10年,用互感器的表前段输入还没有tvs没有反馈说损坏的。 ...

我们的设备是电流互感器是外置的,IAin+、IAin-为电流信号接线端子。火线或零线碰到上面可能性很小。

网友B:
外置CT要注意CT开路(就是拔插CT)的时候会产生瞬间高电压,TVS管由于响应时间的问题不可能吧这种高压钳在6.5V的,一般会有几十V的,试着把磁珠换阻抗高一点的,1K电阻也改大一点咯

网友C:
外置CT电流多大 ,我认为楼主的采样电阻太大了。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置CT电流多大 ,我认为楼主的采样电阻太大了。电路有问题。

外置互感器一次侧最大5A,1000:1的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CT要注意CT开路(就是拔插CT)的时候会产生瞬间高电压,TVS管由于响应时间的问题不可能吧这种高压钳在6 ...

外置互感器在一次侧接入前,二次侧先接到设备端的,再接一次侧,上电后,后面也不会去插拔二次侧。TVS响应速度已经是ns级的了,这还不够快?

网友:
20欧的电阻功率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CT要注意CT开路(就是拔插CT)的时候会产生瞬间高电压,TVS管由于响应时间的问题不可能吧这种高压钳在6 ...

我想到还有个可能是,这个TVS是保护差分信号输入两端的,如果是信号端对地有个比较高的电压,TVS可能就没起作用

网友:
要把CT看成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