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JGQDL]分享下使用贴片共模电感的飞飞电源测试结果

楼主(2018-10-16):
首先说下YJGQDD改为YJGQDL。之前设计的变压器体积都比较大,不少人问有没有小体积的。这次拿普通的贴片共模电感测试了下。总结如下:
体积的确小多了;
驱动频率要求1MHZ以上,图中用到了2MHZ,频率不够高的话静态功耗会让系统直接短路;
因为匝比是1:1,需要使用4MOS驱动,输出电压会比输入低,可以做5V转3.3V;
本次测试只用了一种贴片工模,建议大家测试时使用匝数多的工模测试,估计静态功耗更好。估计以后氮化硅工艺的mos应用,开关频率上去了会有更多选择。
还有输出4.5V的设置,照片没拍,明天补全之前的测试记录。

网友:
居然 这也可以

楼主:
早上又焊接了一个共模电感测试了下,使用基本飞飞DEMO板,设置为03 02.也就是说频率为2MHz,死区时间设置为2.应该死区时间达到了系统的50%的时间。波形看起来更像正弦波了。1:这回设置结果更加使用了点,5V输入时输出5V,50mA还是没问题的。按照B0505的1W输出功率时输出电压在4.5V的这种换算功率的算法的话,这个输出功率是0.5W了
静态功耗和空载电压
50mA输出
100mA输出
200mA输出,加3.3V的LDO当5V转3.3V,200mA输出还是可以的
3.3V输入输出电压就很低了。MOS导通压降比较大了。
上示波器测试。这个是1P(1号PMOS)的波形(DEMO上标注)
1SW的波形
2SW的波形
2P的波形
1N的波形
2N的波形

楼主:
还有2个特点是不接共模电感时,光4个MOS和MCU加起来功耗有135mA,比不接共模电感功耗还大